求助HP X360 升级板载内存 已解决

楼主(2024-05-10):
板号:DAX31MB1AA0
8升16,三星颗粒
求配置电阻位置

网友:
这个要下个点位图吧,论坛里有

网友A:
R66 移到 R63

R54  移到  R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6 移到 R63

R54  移到  R61
改ID2和ID0即可。

网友:
按照图纸就是跳这2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6 移到 R63

R54  移到  R61[/改ID2和ID0即可

网友:
按图纸更改了ID2和ID0,

网友B:
改ID0和ID2就可以了,不亮机是颗粒没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ID0和ID2就可以了,不亮机是颗粒没焊好

按图改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改肯定没问题

是啊,按图纸改就可以

网友:
R66移到R61.行不行?

网友:
   有点绕不过弯了

网友:
图纸有标注的是最简单的,按图改即可,连BIOS都不用刷

网友:
原先8G的是什么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