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TPN-C133板号LA-F841P掉电维修

楼主(2024-05-10):
HP惠普TPN-C133板号LA-F841P掉电维修,客户反应用适配器用一小会就掉电了,我拿到时按开关有时屏幕要亮了又掉电了,有时进系统掉电,我看论坛上有人遇到多台是隔离管子,我换了两个,(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板是仁宝的板子,但是管子是两个N沟道的)更换好之后故障依然,就想之前有人遇到开关之类的造成的奇葩故障,我就量了下开关,电压有2.4V,一量开关脚竟然不按开关时有阻值,按下也能归0,手动接了个开关线,把开关板拔了,测试了两天没问题了,换了个开关板故障解决。分享一下经验,论坛里也有遇到此板掉电,没有回复遇到的解决故障点,因此我发个帖说明一下我遇到的这个故障现象和故障地方。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蜀中本本)

网友A:
你这个是没全拆板出来吧,一般全拆板出来就不会用开关板来开机,直接用万用表来开机,等于秒了连隔离管都不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全拆板出来吧,一般全拆板出来就不会用开关板来开机,直接用万用表来开机,等于秒了连隔离管都不 ...

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
开关电压2.4v,低了些!

网友:
下次把板全拆出来试,不要接任何外设,包括开关。我都是用镊子触发的

网友:
好像遇到过

网友:
楼主nice啊,掉点就可以这么快秒杀

网友:
看到2.4就知道楼主秒杀了

网友:
收钱抬走,下一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开关,绝缘不良,哈哈

网友B:
开关2.4v的看看开关脚到ec之间是不是有个q80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2.4v的看看开关脚到ec之间是不是有个q80的管子

没有看,修好了就行

网友C:
掉电,不好弄,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不好弄,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了,都说了哪里坏了呀,我才发的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