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天选fa506大短路后电池问题

楼主(2024-05-10):
5a大电流,大家都知道通病显卡供电mos管击穿,换一个返修率高,索性都换掉,还有就是保护隔离管有一个大概率会烧坏。
全部换掉,点背的话 显卡供电mos管后面协控也会坏。开机正常后电池保护不能用 可以识别,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池怎么激活,当然换电池也会好 成本提高了。大神给个激活办法 感谢感谢

网友:
把电池拆了,用电压激活下,也在就是售后软件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能给个软件吗。QQ9804058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老铁,软件放出来,赚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兄弟 也可以给个吗 不胜感谢 QQ 4076529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兄弟可以给个软件吗,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393611132@qq.com

网友:
我这个显卡击穿。显卡叹号了 装上也跑不了分 这个板显存供电是几v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求分享 QQ1148846694

网友:
锁了没用了

网友:
给个软件吗,感激不尽

网友:
评坛有大神分享过

网友:
这个激活软件不外传,,

网友:
可以分享给我吗?万分感谢 50126605@qq.com

网友:
短接电池也能激活

网友:
这机器显卡供电管一短路就烧电池,遇到几个了

网友:
能分享下吗, qq3327296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老哥,能给我一份吗?qq11016085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4750755@QQ.COM   谢谢分享

网友:
小哥,能给我一份吗?qq 262801680  谢谢

网友:
期待楼主的激活软件

网友:
我主页有发这个电池激活ID软件

网友:
每次都是换电池了

网友:
你们想多了   人家是要卖钱的

网友:
190146258@qq.com,需要一个电池软件

网友:
找售后激活 5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能给个软件吗。QQ912634238,跪求,感激不尽

网友:
对于华硕天选FA506出现的电池问题,激活电池的办法可能需要重新校准电池,或者重置系统中与电池相关的设置。你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重新校准电池:有些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完全放电然后重新充电来重新校准电池。你可以将电池放电至完全没电状态,然后将其充电至100%。在这个过程中,最好保持笔记本电脑处于关闭状态。完成后,再将其开机,看看是否解决了问题。

更新BIOS和驱动程序:有时候更新系统的BIOS和相关的驱动程序可以解决电池相关的问题。你可以访问华硕的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BIOS和驱动程序,然后按照说明进行更新。

重置系统设置:有时候系统中的一些设置可能导致电池无法正常识别或充电。尝试重置系统设置,将系统恢复到默认状态,然后重新设置电池选项。

联系售后服务: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能需要联系华硕的售后服务部门或者专业维修人员进行进一步诊断和修复。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效,可能是电池本身出现了问题,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更换新的电池。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哥,给一个软件谢谢了。qq32104222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我给你个软件

可以给我一个吗,万分感谢 qq 379074687

网友:
有人,,用9V强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