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江湖救急,24780S保隔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4-05-11):
手上有一个外星人13R3,充电芯片是24780S,板号是LA-D581P,保隔电路图如下:

充电芯片已经换过,现在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ACOK也有3.4,但公共点没有电压,PQ701只有输入19V,S级是没有正常电压输出的,原因是G极没有电压,测得充电芯片3脚CMSRC和4脚ACDRV电压不正常,只有0.4V左右跳变

但是如果断开PC723和PC701这两个升压电容,PQ701和PQ702导通正常,公共点电压正常,3脚CMSRC和4脚ACDRV电压一个19V一个24V也正常发出,此时电脑能够正常开机,有适配器接入检测,也有充电图标,但实际未充电,充电芯片除了23脚LODRV没有电压,其他都正常

PC723和PC701这两个升压电容我用同规格替换过,不行。上方PR701那个电阻,图纸标注是3M欧,实际测得有1M欧

现在处于懵逼状态,充电芯片23脚LODRV是控制充电下管PQ706的G极,实测S极确实没有电压,这应该是导致不充电的原因吧

现在求助一下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了,如果确实复杂,也可有偿,在此先拜谢各位

------------------------------------------------------------------------------------------------------------------------------

下午又修了一下,目前PC723和PC701这两个升压电容上件,公共点电压正常,3脚CMSRC和4脚ACDRV电压也正常,机器能够正常开机,单电池也能正常开机,但问题更蛋疼了

进系统,外接适配器有充电显示,通过电池软件发现,电池电量不上涨,但也不下降,如果拔掉充电器,电池电量正常下降

目前23脚LODRV电压还是没有,充电上管电压正常,下管D极电压正常,G/S极依旧没有电压产生

19脚SRN和20脚SPR电压正常,后面两个电阻,阻值电压也正常

接适配器,电池1.2.3脚BATT++电压15.5V,4脚CLK_SMB,5脚DAT_SMB电压3.2V,6脚BATT_PRS无电压,拔掉电池,此处有3.2V电压(貌似是对的,无电池6脚为高电平,接入电池后无电压变低电平?)电池电路图如下:

新的懵逼又开始了,23脚LODRV没电压应该是不对的,楼下有位兄弟说保隔电路图左上方PQ700,有个3M分压电阻变1M,正常PQ700 2脚G极应该是3/1分压4.7V,但目前是1/1分压9.5V,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有关系,1脚D极19.5V,3脚S极24V

订了个电池,明天换上试试,感觉跟电池关系不大,手上暂时没3M电阻,明天到了换上一并试一下

如果哪位大佬有思路,还望告知一下,在此先行拜谢

网友A:
PQ700第二脚应该是4.7V左右..你现在估计是9.5

网友B:
已读。文中应该标23脚

网友C:
电池能放电吗还是拔充电器就关机?

网友:
碰到过华硕的也是这样,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700第二脚应该是4.7V左右..你现在估计是9.5

确实,正常3/1分压2脚4.7,现在是9.5,手上没有3M电阻,明天换上一个试试,下午又修了一下,目前两个上拉电容上件,公共点电压有了,能正常开机,但问题更蛋疼了,连外配有接入显示,单电池也能开机,但是连外配还是不充电,但电池也不掉电.......也就是只能保持相对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读。文中应该标23脚

好的,感谢,已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能放电吗还是拔充电器就关机?

电池放电正常,插充电器检测显示也正常....

网友:
电路都没问题就刷bios。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其他电脑的刷bios好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外星人,保护隔离不出电压,MOS管阻值也正常,直接把第一个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
电池不掉电应该是能充电吧!

网友:
第一个管和第二个管换掉试一试

网友:
用原配电源试一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池隔离管有问题呢,比如软击穿。

网友:
先量有没有短路吧,没短路就换管子一套,1234脚有没有相同,如果有时间各个电阻对比量一下。没时间直接搬小料

网友:
直接去黑马哪里买个笔记本充电小板自己装上去就行了,不过价格不便宜 38块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你进BIOS看看有没有识别到电源

网友:
确实,正常3/1分压2脚4.7,现在是9.5,手上没有3M电阻

网友D:
楼主的公共点电压怎么弄出来的,我的是大电流导致pq707坏了,换了使用一天后没有公共点电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公共点电压怎么弄出来的,我的是大电流导致pq707坏了,换了使用一天后没有公共点电压了

注意充电芯片CMSRC和ACDRV电压,这两脚应该是有压差的,看你的供电管是N还是P,我的是N,所以ACDRV大于CMSRC,也就是控制供电管的G极大于S极,就是我图里的PQ701,这样就可以形成饱和导通,能出ACOK只代表充电芯片基本工作条件满足,不代表所有,建议先把充电芯片工作脚的对地值和各脚工作电压测量一遍,我这个是升压电容性能不良导致无法持续维持高电压

给你一个24780P的各脚工作值的图,可以作为参考,你对照量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注意充电芯片CMSRC和ACDRV电压,这两脚应该是有压差的,看你的供电管是N还是P,我的是N,所以ACDRV大于CM ...

多谢,我的是bq24780s的他的ACDET计算出来应该是2.6v,实测2.5,pc722我是随意找了一个,不知道和他是不是有关联,另外ACDRV和CMSRC有压差,只有电压都只有零点几v,我的也是N管,PQ701的控制级没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的是bq24780s的他的ACDET计算出来应该是2.6v,实测2.5,pc722我是随意找了一个,不知道和他是不 ...

ACDET2.5V正常,ACDRV和CMSRC只有0.几肯定不对,检查ACDRV两个升压电容,或者你直接把两个升压电容拆掉,看公共点是否出电压,如果出的话,就把两个升压电容全部换掉,注意这两个电容的耐压值,要一致,不能随意找,滤波电容无所谓,这种升压电容,要按照标定替换,尤其注意耐压值,直接料板开图纸去搜,然后对应点位图扣下来换上,两个电容先拆了吧,上电看公共点是否出正常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的是bq24780s的他的ACDET计算出来应该是2.6v,实测2.5,pc722我是随意找了一个,不知道和他是不 ...

我这ACDRV和CMSRC一个是24V一个是19V,还有就是PQ701那个管子拆掉,D/S短接,看是否正常上电,如果公共点出电压,能正常开机,那就是管子穿了,如果不出电压,那就是控制极出问题了,拆两个电容试试,我这是PQ701,也就是适配器接口经过两个电感连接的第一个供电管,D/S短接,别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DET2.5V正常,ACDRV和CMSRC只有0.几肯定不对,检查ACDRV两个升压电容,或者你直接把两个升压电容拆掉, ...

电容拆掉还是没公共点电压出来,电容换了还是没用,短接有待机电压,但是不触发。bq24780s已换故障依旧,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ACDRV和CMSRC一个是24V一个是19V,还有就是PQ701那个管子拆掉,D/S短接,看是否正常上电,如果公共点 ...

芯片换了好几个终于出公共点电压了,这芯片坏的多啊

网友:
换第一个MOS管 ,充电器  ,充电头那个线

网友:
刚开始就应该查pq700,因为bq24780s得电压都是他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