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鑫谷GP1350G dc-dc小板问题

楼主(2024-05-11):
维修鑫谷1350G的小板
上板短接绿黑,2秒继电器跳
测量3v板从3.8V 开始往下掉电
      5v板从4.2v开始往下掉电
把两块小板拆下单独接12V电源测量如下

3v

不加负载如下

加负载电阻如下

5v

不加负载如下

加负载电阻如下

只有一次5V板换的APW7073可以输出端和检测脚电压是正常的5.02V
还以为修好一块先,重新接回板子上又开始跳变
然后焊下来也是变成高电压,回不到之前的5V
究竟APW7073怎么测量好坏
我定的20颗都快换完了,开始以为是7073的问题一块板换了7-8个了问题一样

网友A:
不得不说,这种转接小板的检测真是头疼。
在路检测,没处下手。要检测得先拆下来,
拆了下来,检测时又与大板脱节,没办法上电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这种转接小板的检测真是头疼。
在路检测,没处下手。要检测得先拆下来,
拆了下来 ...

拆下来焊在PCB背面,测完修好再焊回正面

网友B:
我直接买了LDO的20安模块,接线出来焊上搞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买了LDO的20安模块,接线出来焊上搞掂

有购买链接吗,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网友:
不记得电流检测电阻是否只是在小板上
大的主板上也检测一下是否有反馈电阻

网友:
PW22ASAB  EN42PCDB

网友:
肯定不是小板问题啦 这么简单 过流保护啦

网友:
把续流大电感拆下来,仔细看一看铜线绝缘有没有损伤?特别注意两个引脚线和绕组重叠处

网友:
现在是我用其他电源的3v3  5v小板换上,正常启动,但是一接负载,5v板子就没有供电了
,然后电源又因为缺5v又开始保护不启动了,为什么会只搞5v?现在5V 板换APW7073也没有用了
难道又要换整个5v板?板子没有明显短路,电阻阻值也都是正常的

现在想不通,换上没有负载前都是正常启动,电源也都是正常的,接一次负载5V板就挂了,关键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关键是12V是否稳定的问题,可能与小板3.3v,5v无关。
DC12V问题大,通常与这个小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