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21s开机不显示图像 背光屏

楼主(2024-05-11):
惠普 4421s可以开机,不显示图像 ,但是屏 背光,这是什么原因,请指导一下。外接也不显,屏幕和排线都已更换过,

网友A:
这原因可多了,一般先怀疑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原因可多了,一般先怀疑显卡工作条件。

怎么查啊?老哥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