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如何修改BIOS固件设置后再刷成默认?

楼主(2024-05-11):
主板默认BIOS是IDE模式。改成了AHCI后装好系统。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设置就是断电后会恢复默认的IDE模式。导致一直7B蓝屏。断电后都要重新调BIOS的AHCI。能不能改动BIOS固件文件让他模式默认就是AHCI。再用编程器刷进去让他固定这个?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电池是换了全新的了。他奇怪的就是改了时间没掉。但是设置就是会掉成默认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种 怎么修改  时间能保存  其他设置保存不了

网友:
我手上这个h55偶尔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我就是修改bios默认值来解决。

网友:
电池没电了么?

网友:
那你就默认模式来装7

网友:
没试过,只能膜拜帮顶

网友:
有没有这样试过?修改CMOS后,保存!在没重启之前将CMOS另存!另存的CMOS,再刷入主板CMOS.

网友:
或者在官网下载新版BIOS

网友:
从官网下载吧,或者看下是不是纽扣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