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笔记本不升压的改装思路,已经成功

楼主(2024-05-11):
R15-6050a2940901不升压,可抄作业!!!TPC升压芯片还有程序,排查了ESD,换了两个芯片也没升压成功。

通常情况下就是外界一个诱骗接口
同行表示 不想接出去,毕竟笔记本带个尾巴有点难看了!!!!
无奈之下研究出了下面这张图

然后根据图里面的接线,只需要一组CC信号还有一组D+ D-,供电接地就可以。
抄作业的图放二楼了,一共有两张,
主板正面拆了两个芯片合理利用一下空间
主板背面有一个地方需要拆芯片短接。

网友:
图没了,补发一下

网友A:
哎 TYPE-C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TYPE-C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难度不高就是好麻烦

网友B:
小板那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那有卖???

当然是t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那有卖???

网友(点评):
下单了,是买有,个头比较大,之前有改装过,不好放

网友:
高手高高手,不懂这个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下

网友(2025-01-16):
楼主,你的两根细线 接的是什么信号,,,D+(B)和D-(B)吗?

网友:
正面的两个芯片非拆不可吗? 我看是一个是管理音频的还是网卡的,另一个是usb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