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ypec接口是如何通信的

楼主(2024-05-11):
修到一台x1 nano gen1,据客户说是充电口接触不良,需要摇一摇才能充电。于是拿到本地维修手机处更换c口,更换后不能升压20v。
机器到手后用显微镜发现有掉件,但是是属于高速信号上的,暂时可以不管吧,于是拆了重新焊接也是一样的。插上电池后再插入c口线有时候能用5v进行充电并且触发亮机进入系统,但是拔掉再插入就没有大电流了不能充电。证明其它地方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主板和PD充电头是怎么进行通信的?是cc脚或者usb d+ d-又或者月饼老师说苹果的那种在vbus上传输信号的电力猫的模式?
还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来源度娘
1、Type C 概述

Type-C口有4对TX/RX分线,2对USBD+/D-,一对SBU,2个CC,另外还有4个VBUS和4个地线。

当Type-C接口仅用作传输DP信号时,则可利用4对TX/RX,从而实现4Lane传输,这种模式称为DPonly模式;

Type-C还保留了USB D+/D-,用以接USB2.0设备,同时使用USB D+/D-和上面的DPonly模式配合可实现DP+USB2.0模式;

正常来说USB3.0只需要使用2对TX/RX、USB2.0只需要使用一对D+/D-,所以Type-C接口中总会有一半的接口是多余的;而DP的交替模式则是将DP的差分信号加载到2对“多余”的TX/RX上面,所以也可实现USB3.0+DP的模式。

2条SBU线则是在DP功能启用时,化身为DP协议中的AUX_P/N差分对(它的极性是可以根据正反插方向修改的),负责传输设备的DPCD、EDID等信息(而平时这对引脚一般用不到,可忽略)。

Type优点:双面可插不担心正反、可做USB/雷电高速传输载体,支持 PD快充、音频设备、HDMI传输、调试模式

2、USB 数据类型

2.1 USB端口按数据流向:

•下行端口 (DFP) 向下游发送数据;它通常是设备所连接的 主机或集线器上的端口。DFP 将为 VBUS 供电(主机与设备 之间的电源路径),还可以为 VCONN 供电(为电子标记的电 缆供电)。包含 DFP 的典型应用是集线站。

•上行端口 (UFP) 连接到主机或集线器的 DFP,接收设备或 集线器上的数据。这类端口通常从 VBUS 中取电。包含 UFP 的典型应用是显示监视器。

•双角色数据 (DRD) 端口可以用作 DFP(主机)或 UFP(设 备)。此类端口在连接时的电源角色决定了其初始角色。源 端口承担 DFP 的数据角色,而接收端口承担 UFP 的数据角 色。不过,通过使用 USB PD 数据角色交换功能,可以动态地更改此类端口的数据角色。包含 DRD 端口的典型应用是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无数据,充电宝
2.2 USB端口按电源供给分:

消耗VBUS电源端口;从机
提供VBUS电源端口;主机
既能提供和消耗电源的端口;
2.3 TYPE C 驱动 芯片(FUSB302B):DRP/SRC/SNK USB Type-C connector

2条CC线主要是用来判断设备的插入方向:正插or反插,PD快充

FUSB302B enables the USB Type-C detection including attach, and orientation.

该芯片实现三种模式:从机(slave UFP)主机(DFP)、(DRP 两者自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源度娘
1、Type C 概述

Type-C口有4对TX/RX分线,2对USBD+/D-,一对SBU,2个CC,另外还有4个VBUS和4个地线。

当Type-C接口仅用作传输DP信号时,则可利用4对TX/RX,从而实现4Lane传输,这种模式称为DPonly模式;

Type-C还保留了USB D+/D-,用以接USB2.0设备,同时使用USB D+/D-和上面的DPonly模式配合可实现DP+USB2.0模式;

正常来说USB3.0只需要使用2对TX/RX、USB2.0只需要使用一对D+/D-,所以Type-C接口中总会有一半的接口是多余的;而DP的交替模式则是将DP的差分信号加载到2对“多余”的TX/RX上面,所以也可实现USB3.0+DP的模式。

2条SBU线则是在DP功能启用时,化身为DP协议中的AUX_P/N差分对(它的极性是可以根据正反插方向修改的),负责传输设备的DPCD、EDID等信息(而平时这对引脚一般用不到,可忽略)。

Type优点:双面可插不担心正反、可做USB/雷电高速传输载体,支持 PD快充、音频设备、HDMI传输、调试模式

2、USB 数据类型

2.1 USB端口按数据流向:

•下行端口 (DFP) 向下游发送数据;它通常是设备所连接的 主机或集线器上的端口。DFP 将为 VBUS 供电(主机与设备 之间的电源路径),还可以为 VCONN 供电(为电子标记的电 缆供电)。包含 DFP 的典型应用是集线站。

•上行端口 (UFP) 连接到主机或集线器的 DFP,接收设备或 集线器上的数据。这类端口通常从 VBUS 中取电。包含 UFP 的典型应用是显示监视器。

•双角色数据 (DRD) 端口可以用作 DFP(主机)或 UFP(设 备)。此类端口在连接时的电源角色决定了其初始角色。源 端口承担 DFP 的数据角色,而接收端口承担 UFP 的数据角 色。不过,通过使用 USB PD 数据角色交换功能,可以动态地更改此类端口的数据角色。包含 DRD 端口的典型应用是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无数据,充电宝
2.2 USB端口按电源供给分:

消耗VBUS电源端口;从机
提供VBUS电源端口;主机
既能提供和消耗电源的端口;
2.3 TYPE C 驱动 芯片(FUSB302B):DRP/SRC/SNK USB Type-C connector

2条CC线主要是用来判断设备的插入方向:正插or反插,PD快充

FUSB302B enables the USB Type-C detection including attach, and orientation.

该芯片实现三种模式:从机(slave UFP)主机(DFP)、(DRP 两者自动切换)

     感谢师兄的资料,那么这个就是从cc线以半双工方式通讯的吗?看其它机器的图纸是有一颗单独的PD芯片的了,这个请求20v应该和雷电芯片没有关系吧?
     主板能正常开机并5v充电证明仅仅是PD芯片没有申请到20而已,如果手动给20v 应该不会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