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频导致不开机,风扇都转,无法完成自检,重置后又能开机

楼主(2024-05-11):
电脑之前超频,突然不开机,CPU灯常亮,重制BOSS后又能开机了,但是一超频就开不起来,大佬分析一下,🤒🤒🤒

网友:
超频引起的故障还能修?先不超频,用一段时间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换个CPU测试一下

网友:
先学习一下电脑基础一点的知识。为什么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超频一定能够正常使用呢?

网友:
你这水平先别超频了,老老实实默认用就好

网友:
楼主你用的应该是老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