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81S VER1.00魔固版不过内存

楼主(2024-05-12):
插内存三长两短,喇叭会检内存报警,插内存,就四短报警,BIOS肯定是好使的,在同型号能亮的板备份过来刷进去的,根据论坛的伙伴提供内存槽的所有检测点也都有DDR3:  3V供电,PIN236【3v】 1.5V供电,pin170【1.5v】  SMBbus,pin238【3v】 pin118【3v】 电压基准,pin240 【0.75v】  基准,pin1【0.75v】 基准, pin67【0.75v】 RESET,pin168【1.5v】,求给个维修思路,多谢,能提供维修思路,修复主板的,BIOS免费提供

网友A:
找到问题所在了,内存电感1.5V不够,只有1.2V,是内存芯片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所在了,内存电感1.5V不够,只有1.2V,是内存芯片坏了吗?

你这个是插内存了测量出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插内存了测量出的电压吗?

没插内存,另一块好使的,有1.5V,这个坏的就只有1.2V

网友:
数据线 控制线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