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WT7527功能图

楼主(2024-05-12):
ATX电源里保护芯片WT7527的功能图,也是PG信号产生的芯片

网友:
谢谢老铁正好找了很久这个图

网友:
WT7527提供保护电路、电源良好输出(PGO)、故障保护锁存器(FPOB)和保护检测器功能(PSONB)控制。

网友:
谢老铁正好找了很久这个图11111

网友(2024-07-03):
好好,正要这个图,有一个这个板子的,打算改个可调。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