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MACBOOKPRO A1278 820-2879-b

楼主(2024-05-12):
一台2010年mbp mc374,前几年显卡问题不显示了。这几天被10岁的儿子翻出来,要玩。深水鱼上看看了有卖主板的,承诺好的,120拿下。换主板能亮屏,白苹果出来了,制作了安装盘安装系统,但是系统没装完就不定时重启。一开始以为系统版本不对,换了几次,最后在win电脑上开虚拟机用移动硬盘装上系统,启动后再次不定时死机。怀疑内存问题,换了数条内存,插一条原装内存可以运行。过了几天 ,儿子说不能启动了,插电电源灯都不亮了。拆机测量,正常18.5v的电压只有12v,绿灯特别暗淡。测量电源好的,应该是主板出问题了。思路是先修指示灯。电源进来,一路送到u7000充电ICISL6259,3脚ACIN检测到分压值大于阈值3.2V,14脚输出ACOK信号。一路经Q7080变为PPDCIN_G3H_OR_PBUS,送到U6990输出3.425V  PP3V42_G3H_REG。

经测量,U6990的输入电压应为18.5V偏低为12V,经检查,R6905应为1欧,实际274欧;C6990一端发霉.

短接R6905,去除C6990,电源指示灯恢复;装机测量,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