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G241P通病分享

楼主(2024-05-12):
故障就是电流待机:0.016.按开关0.035.一个和三极管长得一摸一样的芯片。但他是一个3.3V转3.3v的迷你小电源芯片。LID_SW#:合盖休眠。,合盖休眠开关。正常3.3V,#低电平有效就开不了机了

我这边遇到的故障是到EC处断线。直接飞线,这个根据个人爱好而定吧

网友A:
专业! 手套都带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 手套都带上了

习惯了。我们年轻人比较矫情

网友B:
这线   客户要投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   客户要投诉的

没事的。客户看不到的,这个和台式机主板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碰见很多台?

网友:
是的。基本是同行拿过来的

网友:
这个线挺长的!要处理好了!

网友:
这问题不长见,收藏了

网友:
料板拆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大部分都是通用的

网友:
每个料板都有拆一个更好呀

网友:
每个料板都有一个这个芯片

网友C:
笔记本板正常断线的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板正常断线的没遇到过

没捡到嘛

网友D:
除了飞线,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飞线,有更好的方法吗

找到断线的地方补习线就好了

网友:
可以,必须加分。。。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E:
楼主问下是板层断线吗?

网友:
线有点长 ,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下是板层断线吗?

外面的线腐蚀断掉了。板层里面一般不会断线,只会短路的

网友:
牛都可以吊死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