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遭磨难,稀里糊涂成正果—GA-B85M-DS3H R1.1触发秒掉电且不再自动触发维修

楼主(2024-05-12):
前言
       这篇帖子没有任何可以供朋友们借鉴技术方面的东西,纯粹是新手维修的心路历程,写出来是想得到共鸣以便让磨难中得到的伤痕变化做美丽的纹身。所以,想从中寻找维修思路的,会失望的。
       还有更重要的:本文中我遇到的“触发秒掉电”的原因不是主板有短路,有没有可能是IO发出“-PSON”信号的针脚虚焊,不能向ATX的16脚发出持续的低电平,导致ATX电源误以为短路而自我保护。如果哪位大侠或老师有闲暇和兴趣看了此文,请在此贴中给与指导。

       很巧,刚修好过一块GA-B85M-DS3H-A R1.0主板,又遇到一块GA-B85M-DS3H R1.1。通过跟买家沟通,感觉不像是修过的板子,只是卖家不记得这块板子的故障细节了。因为已经有了这板子的图纸和元件位置图,就下了单。

诊断
       由于没有从卖主那里获得足够的故障细节,所以上电前必须要确认板子没有短路现象,于是先测ATX供电的对地阻值,并与好的相同板子做对比。
    GA-B85M-DS3H R1.1的ATX针脚对地阻值

ATX针脚输出电压

ATX针脚编号
GA-B85M-DS3H-A R1.0

正常对地阻值
故障板GA-B85M-DS3H R1.1对地阻值
3.3V
1、2、12、13
5V
4、6、21、22、23
12V
10、11
POK
5VSB
PSON
-5V
无穷大
无穷大
-12V
无穷大
无穷大
GND
3、5、7、15、17、18、19、24

初步诊断:
3.3V对地阻值严重偏低,接近短路。
     加电观察故障现象
       在本论坛或者是哪个短视频平台,提到过某型号的技嘉板子3.3V的对地阻值只有十几个也是正常的,所以需要加电观察一下故障表现;
       即便是3.3V的对地阻值很低确实是故障,但仍是有15的,并没有绝对短路,加电应该不会将问题扩大化;
       于是,加电,直接观察故障表现,结果是——触发秒掉电且不能自动触发,拔掉ATX市电插头,再次手动触发,又秒掉电且不能自动触发。
       掉电且不再自动触发,应该是主板的短路现象激发了ATX电源的过流保护动作,可以确认这块板子就是存在短路故障,而且短路故障点在3.3V线路上。
故障点排查
    排查策略选择
       在3.3V线路还有15的对地阻值,用烧机大法是很难定位不良元件的,这种情况下故障点只会比正常情况下温度略高,而且是相对自身正常情况下略高,这样就很难将故障点与其他正常元件区别开。

        这种故障现象,好像只有逐一拆件排查了,这对我来说是尤其难接受的方法,因为我的焊接水平很低,对于密集引脚的芯片焊接很没信心,但这似乎是我能采取的唯一方法,那么先规划符合自己的最佳拆焊排查顺序吧。
       未找到本故障板的点位图,只有元件位置图,上图是GA-H81M-D v1.0的点位图,从此图也可以观察到,排查的范围很大:与ATX3.3V直连的电容或插槽针脚、或者通过一个电阻与ATX3.3V间接连接的芯片脚位,有很多,如果它们接近短路,就会表现为或者造成3.3V线路对地阻值严重偏低,故障嫌疑点大致有这样4类:
        A. 一端与ATX3.3V直连、另一端接地的电容,如果其阻值降低,有可能是故障点;
       B. 以VCC3作为基极供电且发射极接地的NPN三极管,其BS短路或者阻值降低,有可能是故障点;
       C. 直连VCC3的PCIE插槽的B8脚可能与B7脚(GND)未完全隔绝,有可能是故障点;
       D. 有些芯片具有一个或多个通过一个限流或上拉电阻与ATX3.3V间接连接的脚位,当这样的脚位对地短路并造成与ATX3.3V之间的电阻阻值降低,就会造成整个3.3V线路对地阻值降低。
       对于这四类故障点,大佬们的对策可能是首先排查相关芯片,包括网卡芯片、IO芯片、声卡芯片,然后是南桥;因为这些芯片的内部电路复杂、运行时发热量大,其发生故障的概率就最大。但是,我害怕拆焊这些芯片,就先从A、B、C三类下手了。
    排查过程
           A类故障嫌疑点排查
       这类故障嫌疑点是,一端与ATX3.3V直连、另一端接地的电容。
       在电路图中,搜索VCC3,然后找到与VCC3直连的接地电容,根据电路图中这些电容的编号,到元件位置图中确定其在主板上的位置,最后在主板实物上找到它们。
       这类的故障嫌疑点多,首先肉眼观察判断,没发现明显异常,然后就对贴片电容一个个拆焊测量,而对电解电容就先放一边,拆除和焊接也不容易(用锡炉还能接受)。由于查清本类故障嫌疑点工程量太大,如果是漏查了也只能认了。

①HDMI接口旁,有HBC2、HBC3、HBC4、HBC5四颗贴片电容,这组嫌疑点方便拆焊,就从它们下手,在板测试。结果为:它们都有很短暂的充电过程,最后才落到15,排除嫌疑。

②桥周围与ATX3.3V直连且一端接地的贴片电容并不多(只有NBC20、NBC26、NBC27,这三个电容都还有充电过程,排除)
③ATX插座1脚和12脚旁各有一颗贴片电容一脚接VCC3,一脚接地,在板测量,没感觉到有充电过程,拆除它们后,测ATX的3.3V输出脚,对地阻值依然是15.
           B类故障嫌疑点排查
       这块板子上没有这类故障点。
           C类故障点排查
这类故障可能性极低,因为这板子看着很干净,无腐蚀现象,背面的焊点还挺光亮的,所以略过。
           D类故障点排查
       最后仍然是来到了几座不想面对的大山前,我的排查预案和最终执行排查的方法如下。
                     首先,对声卡芯片动手
       撬起声卡芯片的1脚,测试VCC3阻值是否恢复,顺便也测下此脚上的CBC34;
       再撬起声卡芯片的9脚,测试VCC3阻值是否恢复,顺便也测下此脚上的CBC38(若是此芯片坏,也可用Asus B85M-F料板上的替换);

                     然后,对网卡芯片动手
       设想的操作方法:首先,撬起网卡芯片的12脚,测试VCC3阻值是否恢复;
       再翘起网卡芯片的20脚,测试VCC3阻值是否恢复(若是此芯片坏,可用Asus B85M-F料板上的替换);
       但是网卡芯片周围操作空间偏小,所以就直接拆下了它,拆下后,3.3V线路对地阻值仍是15,重新焊上。
                     接着,对IO芯片动手
       IO芯片嫌疑点:
       32脚和59脚都通过较大阻值的电阻与VCC3相连,其短路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如果与这两个脚相连的内部电路短路后也会烧毁3.3V来路上的电阻的,可拆下电阻测量,通过电阻阻值正常与否来判断是否经历过大电流的冲击。
       OR1,设计阻值8.2K,拆下测量,8.2K,拆下后,3.3V线路对地阻值仍为15;
       OR2,设计组织1K,拆下测量,0.99K,拆下后,3.3V线路对地阻值仍为15;
       最后,只好再拆除IO芯片(IT8620E_BX),拆下后,3.3V线路对地阻值仍为15;
       重新焊上IO芯片,焊接完毕后,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什么?看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不知道焊好了没有。

       茫然,懵逼,苦笑。

                     既面对又回避PCH芯片
       PCH芯片上只有传送时钟信号的11个触点与ATX3.3V直连,应该先排除它们短路的可能性,可是,这些点与3.3V都是直连的,并没有通过中间元件,难以测量,也不知道厂家在板子上留的测试点的位置,放弃;
       拆焊PCH,没设备,也没能力,找维修店拆焊?算了吧,费用不至少50元?
       最后,只能聊以自慰地用小毛刷蘸洗板水刷洗南桥四边与PCB板之间的缝隙,晾几分钟后,测试VCC3阻值,希望能出得到某位神明的垂怜;但是,幸运并没有发生,结果仍是残酷的——3.3V线路对地阻值仍为15。
奇迹发生了
       看着这张经过多次手术仍然不见起色的板子,实在不想将它归入料板。哎,3.3V短路的故障确实难查,尤其对于我这样焊接水平有限的新手来说。
       反正修不好了,加电试试吧。
       蔫蔫地把CPU和内存装上,连接显示器,连上电源,也没给CPU加散热器,短接开机阵脚,……啊?电源自动重启了一次,显示器亮了!提示让进入BIOS了,点进BIOS。

       哇哦,这太意外了!这简直是……,真有神明垂怜,不忍心我这么辛苦,自信心还要遭受锤击?燃上一根烟,平复一下情绪,嗯,别平复了,叼着烟把主板拆成裸板,裸得连钮扣电池也拆了,重新测量ATX3.3V针脚上的对地阻值,仍然是15!
       看来,这个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可是,可是……,与其相近的GA-B85M-DS3H-A R1.0板子,它的正常阻值是370左右呀。还是见识太少了,嗯,这就是在涨见识嘛!涨见识的过程有焦躁、苦恼、失落、兴奋、振奋、自得满满。人前显圣的大侠,光鲜后面也都应该是隐藏着很多我这样的经历吧。
       哦哦,不感慨了,想想这玩意是怎么莫名其妙地好了吧。这次长时间的磨难,应归结为误以为3.3V供电的对地阻值为15是不正常的、是接近短路的,而且与同一品牌的相近板子的巨大差别强化了这个错误观念,触发秒掉电的现象最终确定了这个错误判断。
       在检修过程中,这个强烈的错误判断驱除了拆一元件就上电测一次的想法,最终虽然好了,但是也难以推断是在哪个维修环节它就已经好了。不过,我还是感觉是IO的问题,可能是IO某个针脚虚焊,比如这块主板的IO(IT8620E_BX)第105脚-PSON虚焊,它就不能向ATX的16脚发出持续的低电平,导致ATX电源误以为短路而自我保护。不知我这样推测是否合理,希望看到帖子的老师能不吝此脚,说说这一点我猜测的是否合理。
还有更折磨人的
       就这样好了,就这样莫名地好了,好像一直拒绝你的倾慕对象忽然对你热乎起来,让你既兴奋又不踏实。
       好吧,虽然心里没底,但是毕竟是好事,先观察一段时间吧。于是再次组装起来并且给CPU也上了散热器,挂上操作系统盘,在操作系统中体验一下。
       开机两小时,打腾讯游戏,困了,睡觉吧。关机,系统关了→键盘和鼠标的灯灭了→……,可是,2分钟过去了,CPU散热风扇和电源风扇仍然在转,反复开机进系统关机,都是这样。短接开机针脚几秒钟后可以断电。
       靠,可能是IO没有焊好,哪个脚虚焊了?
       嗯,这个故障叫做“软关机不断电”。上论坛查此类故障的原因,得到下面两个觉得有价值的建议:
              ①查io到绿线的线路 可能有坏的器件 三极管电容 电阻!
              ②先在BIOS里把ACPI开启了,电源管理模式更改为S3,再重装下系统试试。一定要开ACPI哦!
       关于①,这块板子IO与ATX的16脚是直连的,没有中间元件;
       关于②,进BIOS中做了相关设置,没有解决问题。至于重装操作系统?会是操作系统的原因?这个系统盘是我维修中一直使用的250G机械2.5吋硬盘,虽然速度很慢,但是我不怕它反复受电重启而坏了,它一直好好的承受着折磨、散发着余辉。
       我仍是觉得是IO没焊好,因为我的焊接技术实在很差,也许是短视频平台中博主老师们的精湛技艺把我打击得总是自惭形秽。
       哎,怎么办?看看IO针脚,确实有的针脚与焊盘对得不完美,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拆下来,再焊一次,可是由于担心自己补锡会造成连锡而不敢抹平焊盘上高低不平的残锡,总是对不齐;反复拆焊。最后,仍是不得不用烙铁把焊盘抹平,把IO针脚上的残锡也清掉,最终焊上后,压根就不触发了……
       哭天抹泪!
       心有不甘又如何,叹无妙手回春手呀。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
终成正果
       3天后,某鱼上售出一块板子,买家要求发进系统运行视频。我出手的板子,必须是对得起买家的,有毛病的,绝不上架。就录进系统的视频,可是这块板子也不能软关机。什么情况?这块板子怎么也这样?都严格测试过的呀?再换一块,也是不能软关机。嗯……,操作系统?真会是跟操作系统有关系?难以置信,换另一块系统盘,进系统后,忐忑地点关机,屏幕熄灭后,CPU散热风扇缓缓停转,……啊!真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呀,未知领域,又长了见识!
       既然如此,便又想起本文的主角GA-B85M-DS3H R1.1了,拆下它自己的IO(IT8620E_BX),这个IO不确定它被高温长时间炙烤后坏了没,不管它是否是好的,因为针脚上缺锡,不易焊好了,拆了料板上的一个IT8620E(查过这两个IO芯片上的引脚定义,都一样),戴上放大镜,小心谨慎地对齐,风速30、温度420,吹好,还有一点点不够齐整,加大风速到80,轻轻点一下不够齐的引脚,嗯……完美,是我做得最完美的一次,自动归位后相当整齐。
       冷却,等它30分钟,确保它完全冷却,先玩一会儿游戏。
       最后,组装、开机,运行稳定、软关机正常、一切正常。
       这是一次稀里糊涂的西天取经之行,这妖魔鬼怪就什么时候自动消失了呢?我虽经历了磨难,但是却毫无成就感。
感触
       固有认知,包括经验,通常会是引导你不走弯路不去险境的安全警示带,但也可能是束缚你不能快速到达目的地的绳索。事情都有两面性,只有经历得多了,才能知道何时何处要遵循那些条条框框,何时何处要突破那些条条框框吧。

补充内容 (2024-5-26 02:16):
申请加精

 会员893387100鑫豆2025-11-26 21:45
 会员1559330100鑫豆2025-7-31 00:25
 会员1301283100鑫豆2025-6-7 12:42
 会员1286785100鑫豆2025-5-16 09:46
 会员1308026100鑫豆2025-4-27 15:02

B85MDS3Hv1.1.F8

GA-B85M-DS3H_R11(无需密码).pdf

GIGABYTE GA-B85M-DS3H元件位置图 .pdf

网友A:
所以到底是啥问题呢?鱼号多少,看看有啥宝贝可捡。

网友(点评):
鱼号:铁琵琶zz。本周出差不在今年的长居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故障我推测在开头的前言里描述了,如下:
       还有更重要的:本文中我遇到的“触发秒掉电”的原因不是主板有短路,有没有可能是IO发出“-PSON”信号的针脚虚焊,不能向ATX的16脚发出持续的低电平,导致ATX电源误以为短路而自我保护。如果哪位大侠或老师有闲暇和兴趣看了此文,请在此贴中给与指导。
        咸鱼上很多坏板子,我没有固定关注的卖家。只是闲暇时转一转,看到价钱合适的,就跟卖家简单沟通一下,初步判断故障,觉得自己能修想琢磨就买一块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到底是啥问题呢?鱼号多少,看看有啥宝贝可捡。

谢谢鼓励

网友C:
发了此贴后,又着手修一块华擎ASROCK B85 KILLER,论坛上找电路图,搜到“会员1219272”的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3873-1-1.html,贴主遇到的情况与我这里的问题类似,原因相同,哦,这可以印证我的猜测——“-PSON”信号的针脚虚焊会导致不触发或者触发掉电并不再自动触发,谢谢会员1219272老师,尽管他不知道我在感谢他

网友D:
其实3v3sb如果只有十几阻值应该可以烧出来,就是烧久一点,而且3v3sb去的地方不会太多。
同垃圾佬,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3v3sb如果只有十几阻值应该可以烧出来,就是烧久一点,而且3v3sb去的地方不会太多。
同垃圾佬,多交流 ...

可是这个是VCC3对地阻值超出我的见识的低,不是3VSB。记得3VSB是5VSB和VCC5转出来的,老师,不知我记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了此贴后,又着手修一块华擎ASROCK B85 KILLER,论坛上找电路图,搜到“会员1219272”的这个帖子https:// ...

没有时间拜师,只是业余时间自己摸索,对于大侠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我这样的新手却煞费精神、大惊小怪。但我仍然高兴,毕竟自己想到了这一点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3v3sb如果只有十几阻值应该可以烧出来,就是烧久一点,而且3v3sb去的地方不会太多。
同垃圾佬,多交流 ...

哦,我好像有点儿领悟:既然3vsb接近短路能烧出来,那么,VCC3接近短路的话,也就应该能烧出来,时间长点就长点。谢谢老师点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好像有点儿领悟:既然3vsb接近短路能烧出来,那么,VCC3接近短路的话,也就应该能烧出来,时间长点 ...

可以试试,半短路还是有时候会发热的,要是有热成像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热成像仪,曾经想买,但是看到价格在1000元左右后,退却了。

网友:
必须为楼主写上一个好评!
就凭这洋洋洒洒犹如一篇中篇小说的文章,就必须为楼主点赞。难得的理工男里边的文科生。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鼓励。我是文科生中的理工男,很喜欢学电子维修的文科生。

网友:
主板维修关键就是练习焊接技术,图纸都不需要,小铜刷加万用表,加上简单的时序图。

网友(点评):
我觉得弄透电路原理会很快锁定故障范围并制定排查策略和方法;另外,搞明白电路图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我一块GA-H81M故障跟你类似,3.3V与地阻值只有12.5,也是修了好几天!结果也莫名其妙的有显示了!但阻值还是一样小。你修主板的过程深有感触,佩服你能动手换IO

网友(点评):
换IO,害怕也要过这一关的,喜欢就会大胆些。

网友:
3.3待机时都是十几的阻值,除非你不插ATX。 我以前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一起加油

网友(点评):
就是裸板下,3.3V对地15

网友E:
开关给IO低电平,IO发低电平给PCH,PCH回S3,IO收到后拉低绿线 ,台机板基本上就是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给IO低电平,IO发低电平给PCH,PCH回S3,IO收到后拉低绿线 ,台机板基本上就是这

              那么,老师,这种“触发秒掉电且不再自动触发”故障,排除掉“ATX电源故障、主板有短路、开机点路上元件间的印制线断线、南桥及其针脚焊点不正常”这4种原因,是不是只有可能是IO的原因?
       开机后,是IO的PSON#针脚要一直保持低电平吧?这个低电平是IO收到PCH发来的高电平S3#后,通过内部电路产生的吧?
       那么这种“触发秒掉电且不再自动触发”,首先秒掉电的原因应该是:PSON#针脚不能持续使ATX16脚处于低电平状态,细分原因应该是:PSON#针脚虚焊或者前级电路不能持续让PSON#针脚保持低电平。
继续追前级电路原因应该是:IO接收到高电平S3#后产生低电平PSON#的内部电路出了问题,或者是IO不能持续收到PCH发来的高电平S3#。
再追前级原因就是:IO接收PCH发来的S3#的针脚虚焊了。
        请老师指正。

网友:
外观就不说了。触发秒掉电,就是触发掉电。试试用示波器测一下S3信号与各供电、PG、开启对比一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网友(点评):
嗯嗯,这主板就不给机会测量,又不太敢短接ATX插口上的绿黑线,就搞得尴尬了

网友(点评):
当时不敢长时间短接绿黑线强制供电。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好修,

网友:
牛逼卡拉斯    楼主 好细心

网友F:
大师好标题,写本书吧

网友:
稀里糊涂的,竟然看完了

网友:
维修分析的很详细,可供参考

网友G:
技嘉B85的板,3.3V对地10几是正常的,你一开始用这个判断它短路其实方向已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B85的板,3.3V对地10几是正常的,你一开始用这个判断它短路其实方向已经错了

是的,所以说是“误入歧途”: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好标题,写本书吧

哎,书写不了,对人生认识还不足;倒是愿意写这样的文字,因为喜欢捣鼓这些东西。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现在连发贴的时间都没有

网友:
花的时间可以买好多块主板了。

网友:
成长之路 不容易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哦

网友:
楼主理论清晰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自学成才

网友(点评):
我想成才,但现在只能自豪地说“我已进了院子门”了,奢想着进入客厅坐沙发上喝一杯主人的香茶,入室估计是很难做到了。

网友:
搞维修的还是挺多的,只是现在这行被玩坏了。

网友(2024-07-24):
写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24-10-08):
感谢楼主详细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