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506 FA506IU4800 不定时卡屏黑屏死机非显卡问题哪位遇到过--已解决

楼主(2024-05-12):
型号:FA506  FA506IU4800           版号:  DABKXBMBAD0    REV:   D
故障现象:能开机进系统,有时刚开机就死机,有时不定时卡屏黑屏死机,电源电池都是,同时插电源比较明显
做过以下下操作:换过内存,换过硬盘,做过系统,系统下升级过biso,排查过CPU供电芯片周边所有电阻,故障依旧;摘掉VU5硬断过独显,单用CPU集显开机进系统,故障依旧;
1、        官网下载,升级过bios 程序,故障依旧;
2、        更换过—保护隔离管,故障依旧;
3、        更换过-充放电芯片,故障依旧;
4、        更换过-CPU供电芯片ISL6277A,故障依旧;
5、        更换过-CPU供电mos管9个,故障依旧;
6、        更换过-1.8V_S5供电芯片PU3,故障依旧;
7、        更换过-1.2V和1.8V供电芯片PU4,故障依旧;
8、        更换过-+0.75V_S5供电芯片PU5,故障依旧;
9、        更换过-+0.75V供电芯片PU6,故障依旧;
10、    加焊过cpu,故障依旧;
现在初步确定cpu问题,R7-4800H  手上没CPU,报价也低不想定cpu
哪位修过类似的问题给点思路,不吝赐教下;大家走过路过交流下
DABKXBMBAD0    REV:   D

网友A:
CPU供电加两个330电容试试

网友B:
就没有换内存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换内存试过吗?

硬盘内存最早就换过了,肯定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加两个330电容试试

这个以前考虑过,但是这板子要加电容,可能得飞线加吧,这两天试试,好像没预留都

网友C:
CPU通病,直接换U解决,瞎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通病,直接换U解决,瞎折腾了。。

嗯也怀疑cpu  手上没有   报价低不值得定cpu   看看再说吧

网友:
4800的U直接换了吧,基本上都能干好

网友:
别折腾了 就是U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E:
现在U的寿命熬不过外围元件

网友F:
AU通病什么4800.5800直接换

网友G:
AMD的死机黑屏直接干CPU就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嗯也怀疑cpu  手上没有   报价低不值得定cpu   看看再说吧

重新报价。想啥呢?他要不修拿去别的地方一样得换U。要不你忽悠他换板吧。说换U相当于人做心脏手术,不稳定。价钱跟换板差不多。直接换板比较好。不修就把显卡拆了吧。不都是这套路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新报价。想啥呢?他要不修拿去别的地方一样得换U。要不你忽悠他换板吧。说换U相当于人做心脏手术,不稳 ...

嗯嗯报换CPU或换主板客户没恢复呢,这经济不好,修行业也要不上价格!一般等待过后大多数换来的就是不修了!!

网友:
CPU加焊和重直球都源故障,就差换个cpu试试了,报换CPU或换主板客户没回复呢,这经济不好,修行业也要不上价格!一般等待过后大多数换来的就是不修了!!要是客户同意修,我给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AU通病什么4800.5800直接换

CPU加焊和重直球都源故障,就差换个cpu试试了,报换CPU或换主板客户没回复呢,这经济不好,修行业也要不上价格!一般等待过后大多数换来的就是不修了!!要是客户同意修,我给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的死机黑屏直接干CPU就好

CPU加焊和重直球都源故障,就差换个cpu试试了,报换CPU或换主板客户没回复呢,这经济不好,修行业也要不上价格!一般等待过后大多数换来的就是不修了!!要是客户同意修,我给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U的寿命熬不过外围元件

CPU加焊和重直球都源故障,就差换个cpu试试了,报换CPU或换主板客户没回复呢,这经济不好,修行业也要不上价格!一般等待过后大多数换来的就是不修了!!要是客户同意修,我给大家结果!

网友:
那不就是CPU吗?

网友I:
4800h 坏的多 维修斯 说了  你去看他发的视频?

网友:
还折腾啥,看着都累。4800H,坏得不要太多。

网友J:
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样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的换了CPU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样还没找到原因。

我那台折腾最后换CPU好了,你如果换CPU没好,看看是不是显卡那边问题,把独显断了测,排除独显,我修时排除了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I:
4800h 坏的多 维修斯 说了  你去看他发的视频?

嗯好的,有的是CPU,有的不是,做那么多测试,就是为了确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那台折腾最后换CPU好了,你如果换CPU没好,看看是不是显卡那边问题,把独显断了测,排除独显,我修时排 ...

断开显卡单用集显也是一样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AMD的CPU真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断开显卡单用集显也是一样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咱俩这个可能不一样,你围绕供电修下吧,我那个排除完独显供电后,CPU供电相关也都换了,提前做了好多工作,换了好多芯片,你那如果换完cpu都没好,你弄弄cpu供电相关,二级电压啥的,看看吧,我以前发完,有个前辈让我补CPU电容,但是无耐,主板没预留空位,我也没补!你研究研究吧,你看我以前也折腾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