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 rev1.0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24-05-12):
华硕B85M-F Plus Rev1.0开机15秒自动关机,检查5V正常,想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USB_OC的问题,打开点位找到usb_oc信号的几个元件,量到UR85的时候,5V正常,另一头只有1.1V,正常应该是3.3V,这是个4.7K的电阻,料板上找了个搬过来,上机直接进BIOS了,量USB_oc,3.3v也出来了,经过多轮开关机测试,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贴主学习了  谢谢贴主学习了  谢谢贴主

网友:
华硕经典问题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帮助中心:http://www.chinafix.com/misc.php?mod=faq 用户须知:https://www.chinafix.com/misc.ph ... ction=faq&id=62 操作中如有疑问可咨询迅维客服微信:XW4006631699帮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