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1amb6d0的板,红圈

楼主(2024-05-12):
dag31amb6d0的板,红圈是3v待机供电电感,请问各位朋友,此电感对地阻值0.039是正常的吗?

网友:
这是hp alt142笔记本,故障现象是,最开始是插电源,不插电池亮白灯,插电池是亮红灯,但是按开机键不开机,测待机供电电感,没有3v和5v,测阻值,如红圈3v供电电感,阻值只有0.039,但是5v的供电电感,阻值有0.480,所以不知道3v的供电电感阻值是否是正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待机电压,烦请各位师傅,大佬帮忙解疑,谢谢了!

网友A:
不太正常,可以把电感翘起来,再量量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正常,可以把电感翘起来,再量量对地阻值

拆下来量了,ms待机芯片也拆下来了,然后电感左边脚位为0.039,右脚位是ol,因为没有点位图,只知道右脚位是连芯片10脚的,10脚连到哪里不知道了,应该是哪里断开了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的,我的七彩虹1650super也是0.09拆了测量一头330一头0.09不知道同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