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TPN-Q266上电不开机

楼主(2024-05-13):
惠普TPN-Q266 板号DAG3LBMBCD0 D,可以触发,但是 不开机,CPU GPU都发热,没有图纸,不能确定电路位置,只测量了以下电感对地值,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还有,这两个电感开机后发烫

网友:
你测的3v待机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就是ms开头的芯片旁边的电感阻值是多少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A:
建议找参考原理图查看着修。

网友A:
鑫制造上也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
电感后面查一下,发热高有点不正常

网友:
能触发,代表保隔离,3/5V供电,待机都没有问题了,建议对应版号先刷一个BIOS看看,另外查一下内存和桥供电对地值是否正常,另外说一下电流跑到多少掉电,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有没有cpu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鑫制造上也没有原理图吗?

没有呢,都找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参考原理图查看着修。

主要是哪也找不到图纸,给钱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cpu供电啊?

CPU有0.88V呢

网友A:
某宝上也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也没有原理图吗?

都问过了

网友:
现在自己量着量着连待机电路都没了,估计有短路的地方,现在输入19V的都变成保护了

网友:
楼主的主板可参考下图主板吧,看楼主量的中间电感短路是内存1.2V

网友:
三板斧试试,刷刷BIOS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BIOS先试试!!!!!!!!!!!11

网友:
没图纸,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