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二极管的代换

楼主(2024-05-13):
一个航嘉冷静王钻石版电源有待机电压,无法启动,风扇不转,输出电压上升后又迅速下降到0,说明有保护。检查发现监控芯片ST9S313C旁边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这个稳压二极管丝印D1,查询得知是MMSZ5226B,我手头有BZX55C2V4。这两个二极管的电压不一样,MMSZ5226B是3.3V,BZX55C2V4是2..4V,请教一下能代换吗?

网友:
稳压管稳压值不一样不能替换。

网友:
稳压就须找稳压一样的才行。

网友:
找3。3V的稳压管代用。

网友:
稳压值不一样不能替换。,,,

网友(2024-07-11):
稳压管能临时取消吗?

网友:
稳压管稳压值不一样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