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AIR14ACL充电维修求助

楼主(2024-05-13):
问题:插上电池需要适配器能开机,单插上不使用适配器是无法开机,电池不放电。电池和适配器都接上开机在系统出现欢迎就掉电进入重启状态。
电池先接入主板,在接适配器,12.6V的充电电压显示1秒钟后就进入保护状态,持续掉落到0V,不知道哪位哥能帮忙解个惑,这是保护隔离问题,还是芯片BQ25710有损坏。
在某宝买的图纸是1.0作为参考,还望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
都有可能,可能是充电电路问题引起保护,有可能是芯片自身问题引发充电故障,你给的描述太笼统,建议标注充电芯片各引脚的工作电压,在接入电池适配器的情况下,这样结合图纸,至少能判断是哪条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有些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