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70 可以改集显吗 ?

楼主(2024-05-13):
ThinkPad T470 可以改集显吗 ?
开机进系统或者进PE都是蓝屏,ACPI_BIOS_ERROR,
论坛里大部分都是显卡供电问题,这台显卡显存供电都是正常的。
怀疑显卡坏,这机器可以改成集显吗 ?
怎么改 ?

多谢关注,已经解决了
去掉显卡供电,刷了集显BIOS,去掉一个电阻。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是显卡问题

那是CPU吗 ?

网友B:
又是蓝屏,真是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蓝屏,真是头痛

遇到过 ?解决了吗  ?

网友(2024-09-08):
电阻在啥位置啊  有点位吗

网友:
蓝屏是显卡造成的吗?

网友:
学习了 去掉R1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