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60蓝宝石4g 看4k原盘视频过程中死机条纹屏

楼主(2024-05-13):
rx460蓝宝石4g  看4k原盘视频过程中死机条纹屏,然后再开机到那个登录界面又死机,然后再开机就风扇转一会儿就停然后蓝屏,然后过一天时间还是这个现象重复。主机配置:V星b75+1220v2+8g+120固态+rx460蓝宝石+360w电源。这个显卡供电是两个机箱风扇供电口转接的6p供电,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显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你用压力测试测试一下显卡,估计显卡显存可能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你用压力测试测试一下显卡,估计显卡显存可能有故障

好的,我下班回去试试看看,用鲁大师跑还是3dm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

欢迎欢迎:

网友A:
3dmax 或者甜甜圈,跑30分钟左右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max 或者甜甜圈,跑30分钟左右试一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max 或者甜甜圈,跑30分钟左右试一下

昨天回去准备跑甜甜圈插上显卡,开机风扇转了一会儿就停了,然后断电拔掉显卡重新开机风扇就不转了屏幕一直蓝屏,但是显卡指示灯亮绿灯。甜甜圈跑不成了现在卡点不亮了。

网友A:
显卡故障,已经不工作了,量一下各个电压,如果会维修就量一下,实在不行找个电脑店看一下,太贵了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故障,已经不工作了,量一下各个电压,如果会维修就量一下,实在不行找个电脑店看一下,太贵了就放弃

想学修显卡呢,所以想打算自己修下。但是不知道这卡改量哪里,大佬能给我指点指点吗?我把图片放上。感谢!

网友A:
先量一下12V 3.3V 时钟 复位 外接12V 以及板上的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排除有没有短路或者微短,如果不短路上电量电压12V 3.3V 5V 1.8  1.5 0.8 等等电压有没有,这个您得系统学习,看看迅维的视频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12V 3.3V 时钟 复位 外接12V 以及板上的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排除有没有短路或者微短,如果不短路 ...

好,谢谢大佬,我先去看看视频学习学习,有不懂再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12V 3.3V 时钟 复位 外接12V 以及板上的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排除有没有短路或者微短,如果不短路 ...

我昨天把显卡拆开,我用万用表电阻模式2000档位,红笔接显卡铁皮,黑笔接金手指和供电口,分别测量了金手指第二条12v和倒数第四条3v,供电口最后一排。然后情况是:金手指12v测试的时候万用表出数值闪一下就没了,第四条数值一直在数值300多,供电口最左边那个测试没反应,中间那个和金手指12v一样数值闪下,右边那个有值300多。也不知道这些测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