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612p 海力士改三星显存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4-05-13):
接客户一张主板,版号f612p

主要故障,显存供电,对地二极体值接近0.显存供电修过。
不说废话,直接把显存全拆了,阻值恢复正常。

原机是海力士的显存,客户没有备件了,让我改成三星的

改了三星的,显存全部报错,gpuz显存内型,容量等信息,都没有。自己尝试改了一下电阻,发现都不行。于是直接把显卡核心拆了

找到台式机的显存参考图,海士力改三星只要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我只要变动一个电阻,就可以识别到显存了的。而这个电阻,我之前已经改过,所以不能识别显存,就是核心的显存控制器坏了。直接换了显卡核心

显卡识别电阻,底部如图。STRAP0的跨度比较大。

把核心焊上,开机测试。

这段时间手机泡水里了,拍照也不清楚,大家凑合着看。

网友:
老湿机技术流批的很哦

网友A:
我有个问题,台式机哪来的显存,你是说的台式机显卡上的吗?

网友B:
高手。显存换掉,核心重新焊接,估计得几百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显存换掉,核心重新焊接,估计得几百大洋

我专修同行的主板,没有那么高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台式机哪来的显存,你是说的台式机显卡上的吗?

对,台式机的显卡。

网友:
BIOS需要刷吗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啊,楼主的技术太好了。

网友:
不用刷BIOS 的,这个显存电阻是厂家定义的。

网友:
老师傅技术稳稳的

网友:
显存定义是在图纸里有吗?

网友C:
楼主高手,遇过多台外星人,显存供电爪了都会带走显卡的,一套下来八百起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遇过多台外星人,显存供电爪了都会带走显卡的,一套下来八百起成本

这个显卡核心带走了的哦。后面装的核心是换的。

网友:
显存显卡桥CPUBGA这是维修笔记本电脑的基本功,不过小阳电脑维修-的帖子看过几个 ,确实理论也挺好,支持

网友:
显存供电短路,不用测了,显存显卡一波带走,显卡供电短路,显卡不一定坏

网友D:
这个工程量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程量不小。。。。。。。。。。。。。。。。。

这个工程量算小的了,最多半天时间。

网友:
不错,显存短路直接换一套,换显存没啥用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4-07-20):
楼主好我这也是这个型号的我公共端为18v正常吗现在是电流到1.9a掉电不会重启

网友:
最怕的就是烧显存供电,大概率全套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