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hinkPad X1 Nano Gen1

楼主(2024-05-13):
ThinkPad X1 Nano Gen1 通电不显示 秒开

ThinkPad X1 Nano Gen1.zip

网友(2024-06-16):
大哥,你这BIOS没办法刷呀,65m的,两个64m的。一个32,你和在一起了。刷不了

网友:
大哥有没有图纸

网友:
你这个是U89吗

网友:
U89没有ME  应该是U49的 但是我刷了 要非常久才亮

网友:
最后还是花了50块买了个BIOS 才好  主板2个BIOS 都要刷

网友A:
刷完亮了,第一次要几分钟才能开,然后好像是更新跑完进度就好了

网友:
U49、U89都刷了,直接不亮机,热成像显示CPU温度高,师傅说可能CPU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刷完亮了,第一次要几分钟才能开,然后好像是更新跑完进度就好了

又返修了,这BIOS不行啊

网友(2024-08-02):
这个刷49G还是U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返修了,这BIOS不行啊

和BIOS没关系 要在bios里关闭BIOS升级

网友(2025-03-14):
怎么联系大哥,有个差点不亮灯的.,摸得少没头绪,之前也有过这种现象,是找售后刷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