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on8探针固定器,笔记本贴片BIOS芯片免拆芯片免手扶探针3代!

楼主(2024-05-13):
最近我又研发了第3代,wson8探针固定器,笔记本贴片BIOS芯片免拆芯片免手扶探针工具!铁丝,胶圈,配重平衡3种方法免手扶探针,解决wson8芯片容量大手扶时间长,手累的问题!

网友:
wson8探针固定器,有需要可以去x宝搜索就能找到!

网友A:
成功率有多少啊?能不能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功率有多少啊?能不能说一声

百分之百成功,非常好使

网友:
疯抢吹上去不好么?

网友:
免拆不是更好吗

网友:
这就让我想起来了进水的外星人13代了。。。就是在线备份的bios结果  备份失败。。。后果不言而喻。还是不能偷懒 在线还是不稳定

网友:
老大 我自制的都比你的这个好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这个帖子是讨论固定方法,不是探针

网友:
学习了,哈哈,下次有机会也尝试一下

网友:
试在线备份刷写经常出问题,还是老老实实拆出来稳妥

网友:
探针在我的板子上要不是就是认不出芯片,要不就是读出来都是ff,还是得老老实实拆下来读刷

网友:
wson8探针固定器,有需要可以去咸鱼搜索就能找到!

网友:
楼主可算是更新了

网友:
这个是同方便的

网友:
这个挺方便的了

网友:
我新发了个第四代探针固定器,点击我头像查看

网友:
有这个时间我已经刷好了

网友B:
读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不对,虽然读取成功了,建议最好别这么玩,另外你这编程器都是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不对,虽然读取成功了,建议最好别这么玩,另外你这编程器都是DIY的?

离线刷BIOS设备,我在咸鱼看到的

网友C:
这个只能读取比较老的BIOS芯片,例如 25Q16   25Q32   之类的,读取25Q64 之类的,有一半是不成功的,无法读取,取下来用编程就是正常读取的,读取25Q128   25Q256 之类的BIOS芯片,通常是无法识别,就算是识别到了,也是无法读取,10个芯片,有一个读取成功了,就阿弥陀佛了 !就是一个智商税吧,一个几十块钱,买个玩一下,也无所谓了

网友:
可以3D打印一套治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读取比较老的BIOS芯片,例如 25Q16   25Q32   之类的,读取25Q64 之类的,有一半是不成功的,无法 ...

wson8芯片最小的是25q256,哪里有老型号?

网友:
老老实实的拆下来吧,稳如老狗

网友D:
老老实实的拆下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老实实的拆下来吧

小心拆坏焊盘,主板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心拆坏焊盘,主板报废

那你的手工也太菜了把

网友D:
这种没有角留在外面的,来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没有角留在外面的,来夹一下

用探针,不用夹子,探针就是解决没有引脚的问题。

网友:
有的不行必须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