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G513Q死机

楼主(2024-05-13):
版号G533-6050A3250201-MB-A03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正常操作但过个1-2分钟就卡死了。按什么都动不了。单板开机也一样,死机后测量CPU供电正常(0.9),换过系统及硬盘,温度不高(60)左右。本来先刷bios,这个bios是QFN8的在等座了回来。想了下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也考虑到温控芯片,但温度到了风扇会开启的。各位这个应该是哪个问题呢?

网友:
只要进到系统不运行任何负载的都在2分钟只能死机,鲁大师跑完都不死机。一没负载就肯定死机。3060显卡跑分只有2000多,其他跑分正常

网友:
100-300的U直接换吧,换了就好,搞过好多台了,换下来的用过几个在拯救者上没问题,可能是性能不良。

网友A:
我重植了CPU,正常了。开机放在一边2个多小时没死机了。之前进到系统2分钟内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植了CPU,正常了。开机放在一边2个多小时没死机了。之前进到系统2分钟内就死机

这种你在放两天看下 有的重做测试一天都不死 第二天又死机了

网友:
今天开机也是正常的。但是他温度有点高。开着就80度。

网友:
我也不知,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u不是很容易坏吗?重植不行的话就直接换吧。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碌波电容不良了

网友:
不花屏,只是死机的话,不更换cpu我感觉用不住

网友:
有时候内存也会导致死机

网友B:
同样的版,刚换了一颗U之前的是U短了

网友C:
维修斯不是 说过 AMD 重植球 死机 要换U了

网友:
只能换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斯不是 说过 AMD 重植球 死机 要换U了

天天换U有几个人接受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版,刚换了一颗U之前的是U短了

请问一下 我这有一个U短路了 把U拆了后供电阻值都正常 这种情况原来短路的供电不用动 直接换U就行吗

网友:
我这台一插充电器就死机。不知道应该从哪里查

网友(2024-09-02):
我这里有一台,PE做系统都死机

网友:
你这典型CPU坏,

网友:
R9-5900HX还说这款机器上液金就是失败哎呀修过好多台

网友D:
重植有返修吗?来了一台跟你一样故障的

网友:
6050A3250201 图纸 点位 BIOS

G533QSF1.325

GN20-E5-A1 VBIOS.BI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植有返修吗?来了一台跟你一样故障的

你的解决了吗?我也来了一台进系统圈圈那就死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解决了吗?我也来了一台进系统圈圈那就死机的。

订了cpu回来换好了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A:
我重植了CPU,正常了。开机放在一边2个多小时没死机了。之前进到系统2分钟内就死机

我有一台,重做一样,发现插电源一切正常,用电池就不行

网友:
碰到过几个应该都是CPU故障,报价了客户都不修

网友:
我重植cpu后可以亮机进系统转圈地方死机,更换cpu装上后亮logo后灰屏,注意要按字母Y。卖芯片的说是电路问题想忽悠我200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解决了吗?我也来了一台进系统圈圈那就死机的。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 换cpu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 换cpu解决问题

我重植CPU给客户用了两天。又不行了。现在换了CPU客户用了一天。目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换U风险太大了

网友(2025-04-19):
换屏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