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奇特的笔记本时间不能保存修复之路

楼主(2024-05-13):
一熟客拿来一本我很熟悉的10几年前的海尔T6笔记本,说是可以进系统,但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有标准VGA图形适配器,没有独显,时间也不能保存,且不能自动与因特网时间同步,每次开机都需要手动调整时间。当时正忙,和他说这么老的笔记本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客人说100元帮忙看一下吧,不好拂面,便留下了笔记本。到了晚上试机,发现这本十几年的笔记本已经被客人升过级,加装了固态硬盘和内存条,CPU也换成了一代的i7处理器,开机时间只有16秒左右,运行时还挺流畅的,难怪客人不愿淘汰。。。经查,时间确实不能保存,只要重启,时间就会回到2007年,于是开始拆机。。。拆机后先查纽扣电池已经完全没电,但换上新电池后故障依旧,这下知道问题没那么简单了。。。查RTC电路各电压都正常。纽扣电池的工作电流也只有2到3微安左右,说明RTC并未出现明显漏电,32.768晶振波形也正常,于是判断南桥内部局部模块已损坏,没有修复的必要了。。。为方便客人校对时间,便从网上下载安装了一个校对时间的绿色软件。。。接下来,再查独显显存,发现其供电明显异常,追踪到PQ71时发现焊点似乎有问题,先补焊吧。。。补焊后显存电压一直稳定在1.5V,窃喜,继续查独显的其他供电基本都正常,以为独显可能会就此修复,装上屏线,开机打上驱动,结果故障依然,便放弃了独显的维修,因为笔记本太老,维修价格客人不会接受。但是。。。此次试机时无意发现,系统时间开机就正常,之前装上校对时间软件后,系统时间在开机时不会自动正常,需要点击一下才恢复。心想,难道难道时间不能保存的故障解决了?于是卸载掉矫正时间的绿色软件,果然发现时间能保存!为确保结论正确,我把笔记本的网络全部禁用,再试了几次,全部都能保存时间。时间不能保存的故障看来是解决了,但却是不明不白的解决,之前是判断南桥内部局部损坏的呀!仔细回忆自己的操作流程,确认自己仅仅加焊了一下PQ71而已,理论上它们是没有联系的呀。。。。哪位大佬能解惑吗?

网友A:
主要是你要看下PQ71在什么位置,也就是你在加焊时影响了周边的元器件,要看是哪一部分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要看下PQ71在什么位置,也就是你在加焊时影响了周边的元器件,要看是哪一部分的电路

很感谢您提供的思路!之前我也往这个方向查了,因为我很想得到故障消除的原因!但以我目前的理论知识,还是无法得出结论。PQ71是显存1.5V的供电,根据点位图查找与南桥并无关联,离南桥的距离也很远,周围的元器件也不多,且周围的元器件与南桥也几乎没有关联性,至于板层间的走线会不会与南桥有联系,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此次故障消除的原因对我来说就是个迷!我现在只能这样想,或许是之前安装的绿色软件打通了RTC的经脉了吧....

网友(2024-06-18):
今天发现,我没有续上后面使用情况,为避免误导,我把后续使用情况补上。在纽扣电池未拔使用的情况下,不管是重启还是关机再开机,时间一直正常,但取下电池再装上,同步网络时间后,再重启,时间还是变成了2007年。。。

网友(2024-10-31):
手头有个联想E4430也是这故障,换电池没用,纯小白,无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