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LA-5081P RSMRST局部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4-05-13):
联想G450 LA-5081P RSMRST局部电路工作原理
请问这个D32是怎么工作的呀

G450 LA-5081P.pdf

网友:
D32稳压作用,把B极永远拉低,低于3.3。E极是3.3,高于B极,当VE>VB>VC时,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PNP三极管导通。

网友:
简单一点来说,这个D32是二极管就是钳位作用。
如果没有二极管,BE 之前就没有压差,都是3.3v .这个三极管就做不了开关作用。也不能把信号在ce 之前传递。
有了这些二极管和电阻,BE 之间压差大概就是0。7 左右。 这个三极管就相当于完全打开。ce 就能传递信号。

网友:
这个月饼老师以前有讲过,不过现在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取消吧

网友:
D32稳压作用,把B极永远拉低,低于3.3。E极是3.3,高于B极,当VE>VB>VC时,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PNP三极管导通。这个D32是二极管就是钳位作用。 如果没有二极管,BE 之前就没有压差,都是3.3v .这个三极管就做不了开关作用。也不能把信号在ce 之前传递。 有了这些二极管和电阻,BE 之间压差大概就是0。7 左右。 这个三极管就相当于完全打开。ce 就能传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