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410M MS-7C89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5-13):
在某鱼上赌板,赌来的一张V星H410M,拿到手后,目测主板外观没有修过,还有很多常年积累的灰尘,

简单打下对地阻止,没有发现对地短路,开始上电,插上电源,去触发开关,没有反应,开始测待机条件,这时手一下碰到了,ATX5V转3Vsb待机稳压器,特别烫手(无意间碰到的)

打开点位图,看看3vsb到了哪里,为什么会发烫,

一看直接连到桥,心里一下就凉了,赶紧打下对地阻值,发现400左右,心想还好,桥应该没坏,

把这个待机芯片拆了,换一个试下,还是故障依旧,最后看下电路图,看下3VSB待机电压都去了哪里,
在这个转换电路中网卡供电吧,对地短路了,换了一个新网卡,就ok了

这应该是一个保护电路,这样设计,网卡烧了,不会烧到桥,确实很费劲,才理解过来

网友A:
学习了,我的一个Acer品牌机主板也是3VSB发烫,测试发现桥短路了,直接懵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的一个Acer品牌机主板也是3VSB发烫,测试发现桥短路了,直接懵逼

桥如果发烫,直接就凉了

网友C:
来学习了,还在B85系板子间练手呢,没敢碰后来的板子

网友:
换桥是不是就没有  价值了

网友:
看别人修得爽,自己一直不敢动手。

网友:
红外也不贵了,买个试试

网友:
真的捡漏啊1 咸鱼不触发,待机发烫,多半认为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如果发烫,直接就凉了

客户报的起价格就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学习了,还在B85系板子间练手呢,没敢碰后来的板子

那玩意儿现在都修不到了,练个啥,怎么也得从h310开始吧,反正我是从b360 b450开始入门的

网友(点评):
电路的原理是一样的,我现在还没条件用这个爱好营生,所以只能少投入只享受其中乐趣,新一些的板子投入大,老板子省点钱。

网友:
V星的保护电路太多了

网友:
你好,图纸能分享下吗?我说的是图纸,不是点位图。

网友:
原理图能否分享下,不胜感谢!!!

网友:
我也有个H110的一通电桥就很烫手,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