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的BIOS芯片

楼主(2024-05-13):
各位大佬  联想G480 的BIOS芯片是不 是只有这一颗? 为什么我在论坛下载的BIOS 刷了都不能使用 求指导

网友A:
一般都在桥附近的,用放大镜看看芯片型号,24/25的一般就是了,上芯片读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在桥附近的,用放大镜看看芯片型号,24/25的一般就是了,上芯片读一下也是可以的。

谢谢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