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1218打印断线

楼主(2024-05-13):
清洗打印头,喷嘴检查页没问题,打印黑色色块打印断断续续的,墨囊,墨仓,吸墨泵,打印头都换过

网友:
这机器估计要进售后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就是打印头问题,你不会换的也是有问题的打印头吧。

网友:
喷头坏了  换新的打印头

网友:
换喷头吧...

网友:
我感觉还是供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