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惠普700报错代码41.0

楼主(2024-05-13):
家人们惠普700报错代码41.07.12这个是啥问题啊

网友:
1、该文档未能打印,首先要查看打印机数据线是否与电脑相连接。或者卸载原来安装的驱动/并清理痕迹,重新安装驱动。
2、打印的文档显示错误的时候,还是用原来的办法重启打印机和电脑,数据线端口换一个试一下。
3、如果电脑是脱机状态,有时候回提示文档无法打印。首先要考虑端口问题,打印机的端口打印机与电脑的端口有没有插好。
4、如果还是不行,打开电脑控制面板。
5、找到打印机并且双击打开。
6、右键,使用联机打印,点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