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4-05-13):
这个电阻,我查色环表算出来应该是10欧姆,可是测量结果却是100欧姆。想和各位大佬确认一下,这个电阻的规格应该是多少?

网友A:
100有红绿灯有警察的路口听警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有红绿灯有警察的路口听警察的

这个电阻倍数是第几环?按网上的说法,五环电阻的第四环是倍数,这个电阻的第四环是金色,0.1倍。如果电阻是100欧姆,那么第三环是倍数?有些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你所说的电阻坏了,阻值变大了,正常就是10欧姆的。

网友:
褐色,黑色,褐色,银不应该是100欧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