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助海信电视维修

楼主(2024-05-13):
海信电视开机有声音无图像,分别半边排线单独通电测试有一边是正常的,另一半无图像如何维修?

网友:
我的海信电视也是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网友:
背光灯问题

网友:
断Y试试,现在都断Y

网友(2024-06-25):
边条看看屏号,好像华星屏,屏蔽坏的那边靠外13根,有粗线条改低VGH到20V,边板CVK1-8连一起

网友A:
断Y可以修复,但不耐用,原来两人干的活现在只有一个人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Y可以修复,但不耐用,原来两人干的活现在只有一个人干,

断Y什么意思?

网友(2024-08-04):
换技改逻辑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