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种迷你主机上的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4-05-13):
第二行是46的是什么,容量么?是不是BIOS的芯片?网上查都是存储器芯片,难不成是内存芯片?

网友:
应该是25Q64之类的。

网友A:
AT24C64D 24系列存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24C64D 24系列存储芯片

问题这个存储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比如用做bios芯片还是其它啥用的,直接买新换掉会影响么?要不要刷入什么数据

网友B:
应该跟25系列一样的  用编程器自动识别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25系列一样的  用编程器自动识别看看

就是没确定才问一下要买哪种。

网友:
存储网卡ID

网友C:
看用在那些电路,有的更换后会自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用在那些电路,有的更换后会自写的

迷你电脑主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