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5511 LA-K455P不触发 , 拔电池 一个月左右返修问题探讨!

楼主(2024-05-13):
Dell G15-5511 LA-K455P 去年11月份  一个老客户 哪来一台这个机型,  放电后好了  不到一个月 不开机 放电又能好 !基本一个月返修一次   ,今年 有空研究一下 , 前几次放电  我都测了 待机 3V 5V 还在  ,留机放在这里,我就不拔掉电池   测信号  实测 待机 3V  5V 一直出来 ,  看时序 发现+3VALW_PCH出不来  开启来自 VCCDSW_EN  是EC发出 在不拔掉电池的情况下  用镊子  短接一下RE43  也不行, 还是不开机机 时序上面  开机必须要有这个信号   就是卡时序6 ,一直没有拔掉电池  ,没有拆出 主板   ,反面很多信号没法测试  最后无奈 ,万用表  二极管档   红笔 接地  黑表笔碰一下 待机信号开启 ALWON  拉低待机  ,3V  5V 消失   再按开关可以开机,  只能无奈 改了一个复位开关   开关一段接地 一段接ALWON  在侧边打孔 ,让客户不开机的时候 用卡针 捅一下复位! 大家 要是遇到这款机型  研究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网友:
大家要是遇到 一起 探讨一下  这款机型 为啥会这么不稳定  还有这款机型是开盖开机  如果在BIOS里面关闭这个功能 ,用开机键 开机   ,能不能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我碰到过3次,都没有修感觉不好修

网友:
在bios里面把lid on关了试下

网友:
一定要更新到最新的BIOS   大部分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考虑换电池。

网友(2024-06-13):
刷BIOS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