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5M-K YLIN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也不亮机

楼主(2024-05-13):
如题,华硕B365M-K YLIN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也不亮机,CPU换过,内存也没有问题,CPU供电,内存供电也正常,BIOS也刷了好多遍,还是这样,一时没有头绪,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是不是金手指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找个诊断卡试试,看看诊断代码是多少?以便确定维修范围。

网友:
先检查基本供电!

网友:
检查内存到CPU/桥的线路

网友:
最好是有个诊断卡什么的,好确定范围,这样盲猜不好说,检过内存应该就是集显或者核显了

网友:
要不试一下把主板电池拿下来,清一下CMOS

网友:
插上网线  看网卡灯有没有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