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EX650W电源烧了一个小变压。

楼主(2024-05-13):
不知道这个什么型号的,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代换型号也可以

网友:
还有这一样的配件买?

网友:
拆了重绕。

网友:
在网上找不到一样的型号

网友:
同扎数 同线径 拆了 绕

网友:
辅助变压器,建议自行重绕

网友A:
是连8脚芯哪一组电阻为零,铜皮都烧掉一块想找一个代用的、重绕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连8脚芯哪一组电阻为零,铜皮都烧掉一块想找一个代用的、重绕就比较麻烦了。

你可以定做

网友:
这种付电源变压器都大同小异,拆机搭棚代换呗。

网友:
这个烧了就没必要了,要不加个副电源进去

网友:
如何判定变压器坏了,是不是开路?

网友:
5V电源不用这么麻烦 ,找个5V开关电源扔进去就行了

网友:
都这么喜欢修电源 我一个电源炸管了  我都不敢修了 怕再炸

网友:
5V电源不用这么麻烦 ,找个5V开关电源并进去

网友(2024-07-03):
这也烧了?那主电源有没有损坏呢、、是不是天气太热电脑待机时间太长导致的呢。变压器坏了是不是管子也坏了?主电源完好的话就值得修,可以接一个小的辅助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