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能根据电脑的配置知道要配多少功率的电源吗

楼主(2024-05-13):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台式机如果不通过网络查询,能根据电脑的配置,得知要配多少功率的电源吗

网友:
台式电脑一般需要配备多少瓦数的电源
04月03日
台式电脑一般需要配备300W至500W的电源。
一般而言,电脑的功率需要根据电脑的整体配置而定,具体来说需要根据 CPU、显卡、硬盘、内存、主板等组件的功率需求来选择电源瓦数。而对于一般家用、商务等需求不高的电脑,一般而言300W至500W的电源足以满足需求。
如果用户使用高性能显卡或配备多个硬盘,则需要更大的功率。例如专业游戏玩家或视频编辑人员需要配备高性能显卡和多个硬盘,则需要选择500W以上的电源,以满足高功率的需求。
此外,电源瓦数只是考虑因素之一,要选择一个稳定可靠的品牌同样十分重要。用户可以在电脑硬件配件网站上,根据自己电脑的配置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电源。
总之,在选择电源时,我们需要考虑电脑的整体配置以及其具体使用需求。合理选择电源瓦数,不仅可以为电脑提供稳定的电源支持,还可以提高电脑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结论】对于一般家用、商务等需求不高的电脑,300W至500W的电源已经足够。而对于需要高性能显卡或多硬盘等高功率需求的电脑,需要选择500W以上的电源以满足需求。

网友:
主要就是看独立显卡,这玩意儿占大头。
其次CPU是否超频?要超频的话CPU得预算200W以上,不过玩超频的人也不在乎电源那点钱。
其他加完大概就50W。
电源这东西,尽可能多预算点功率。

网友:
对的,电源尽量大一些,以便后期提升配置。独显是耗电大户其次是CPU

网友:
查看一下各个硬件的功率,按最大功率再往上加点配呗。

网友:
这个都要通过网络查询才知道配多大电源啊,例如得知配置后,用手机上网,查询配置功率。还有一种是根本连查都不用查,直接配个额定1000w的电脑电源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可以大概估算的,比如CPU峰值150W  显卡220W  加起来就是 370W 然后再加上硬盘 外接风扇,最后加起来的总和  在放宽50到100的余额 就是你需要的电源瓦数

网友:
CPU 功耗和显卡功耗 加起来    再多几百W

网友:
这东西也跟品牌产品设计有关系吧?没有绝对的一说,毕竟虚标已经是常态了

网友(2024-07-03):
在航嘉的官网上就能办到。别的我也没去过,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没有

网友(2024-08-04):
CPU:最大功耗 ?W,根据CPU型号
GPU:最大功耗 ?W,根据GPU型号
主板:服务器主板 95W,高端主板 70W,普通主板 35W,迷你主板 30W
内存:DDR4/DDR5(带LED灯) 9W*4=36W,DDR4/DDR5(不带LED灯) 6W*4=24W,
存储:SSD PCIe*1 15W,HHD SATA*1 12W,SSD M.2*1 10W,SSD SATA*1 8W
风扇:120mm(带LED灯) 6W*4=24W,120mm(不带LED灯) 4W*4=16W
键鼠:10W以内
总结,最简单的电源瓦数配置计算公式为 (CPU最大功耗+GPU最大功耗)/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