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6 5g手机,只显示4g信号

楼主(2024-05-14):
原本是5g手机,只显示4g信号,通话上网都没问题,就是没5g,哪里坏了,电信联通都是4g

网友A:
nova6手机是4G的,卡是5G的吗?先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va6手机是4G的,卡是5G的吗?先检查一下。

nova6  5G版手机,只有4g信号。其他手机能显示5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ova6  5G版手机,只有4g信号。其他手机能显示5g

如果卡上套餐是5G的(用别的5G手机试卡可以显示5G信号),那只有修手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卡上套餐是5G的(用别的5G手机试卡可以显示5G信号),那只有修手机了。

是主板问题,大神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问题,大神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检查手机射频电路及周围信号部分。

网友:
讲究用吧     信号满格就行

网友:
先确认卡是好的,然后看看5g功放吧

网友:
谢谢大佬,升级系统,又正常了

网友:
不会突然这样吧,是不是5G开关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