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DH3不开机怪现象

楼主(2024-05-14):
一块技嘉的GA-Z77-DH3,配置的是一块I5 3470,
近期发现一个问题:

机器如果不关电源插座开关,开关机一直正常,
如果判断电源插座,时间稍长点就开不了机,
但在第一次按开机按键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会亮一下,后面再无反应。

同时发现,CMOS电池0V,换过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还是如此。

如果把电源的ATX插座拔下来,
短接绿黑让电源启动一下,
再插好到主板上,
又可正常开机。

测电源的PG时间是300多毫秒,
似乎并无问题,
但CMOS电池为何会没电呢?

会是CMOS电池电路有问题,造成PG信号不正常,从而不能开机吗?

网友:
这个板子装个8G DDR3内存,跑黑苹果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