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C10 VER:1.1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4-05-14):
今天维修到一片V星 7C10,风扇转停不显示有点分享价值,麻烦大家围观

开机风扇转停,CPU故障灯指示亮,屏幕不显示,目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电阻,就是下图的画圈的5.1欧电阻烧糊了,

以为简单问题,换2.2欧电阻,换电容再测试电容对地值正常,直接通电屏幕能点亮了,以为这样就好了,
没想到会卡机然后黑屏,用手摸RT3607狠烫手,直接换掉RT3607,故障依旧。有点犯难。以为芯片负载太重,
测试功率管各个G极也正常,不得已,芯片外围电阻测试。。。。在路测试到箭头这个电阻65K多,不太正常直接更换。
然后在好的板子上拆一个好的5.1欧电阻换上。再通电测试正常了,芯片也不烫了。

就这个R533阻值变大,造成RT3607的SET2_3607脚供电不正常,导致芯片发烫。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学习了,下次修到V星的板留意一下

网友:
真的假的我换ton脚相连元件好的

网友(2024-07-03):
666太厉害了 看了楼主帖子修好了b365wind

网友(2024-08-20):
楼主简直乱说,R533别说是阻值变大了,就算是没有安装也不影响正常使用,默认SET2就是0V。

网友:
今天修到一片华擎B360M-HDV  REV1.02主板。故障:开机风扇转没有显示没有图像,测全板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是由集成块PU2 RT3607BC控制,测得:
PU2 RT3607BC 32脚VCC供电:5V
PU2 RT3607BC  53脚PVCC供电:12V
PU2 RT3607BC   29脚VCORE_EN开启:0V(正常3.3V)

分析:PU2 RT3607BC   29脚VCORE_EN开启:0V不正常,看点位图是由QP40   2N7002K小六脚场管控制测QP40   2N7002K小六脚  3脚VCORE_EN:0V(正常3.3V)
QP40   2N7002K小六脚   2脚VCCIO_PWRGD:0V(正常3.3V)
分析QP40   2N7002K小六脚 2脚不正常看点位图追查是由QP27  2N7002场管'QP28  NPN三极管控制,测重点脚QP28  B脚:0V(正常0.6V)。。。。。继续追查B脚源头是由QP25场管S脚+VCCIO控制,测重点脚QP25  G脚  VCCSA_EN_R: 1.78V(正常12V)。。。。可以看到QP25  G脚 不正常继续追查总源头是由QP26  2N7002K小六脚场管3脚控制看点位图画出电路图:

QP26  2N7002K小六脚场管  2脚:3.61V
QP26  2N7002K小六脚场管  3脚:1.78V(正常12V)
QP26  2N7002K小六脚场管  5脚、6脚:0V

果断更换一片拆机2N7002K小六脚场管,开机CPU供电1.05V出来了,“嘀”的一声屏幕有显示图像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最终故障流程是QP26  2N7002K小六脚场管损坏倒至VCCSA_EN 3.3V不正常到至+VCCIO 1.05V不正常倒至VCCIO_PWRGD 3.3V不正常倒至VCORE_EN  3.3V不正常倒至没有CPU 1.05V供电倒至不显示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