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522P 晶振损坏,误判CPU损坏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4-05-14):
接客户一片主板,板号la-f552p.如图
先测试电感阻值,无任何异常,通电,主板会不断重启,最后电流卡在0.6 左右。指示灯两红一蓝。报的是CPU 故障。测试CPU 电压没有。
三板斧师傅,三板斧的基本功还是有的。刷个BIOS ,直接掉电,最后电流卡在0.03.这个时候没接指示灯。也就没看,应该也是类似的报CPU 故障。
于是先把BIOS 刷回来。因为这个CPU 晶体上有划痕,客户说这个CPU 可能坏了的。于是开始拆CPU.
这个散热底座,真的很难拆。

拆这个CPU,也是很费劲,平常的温度,CPU 动都不动一下。但一定要保焊盘,直接加了10度。还加了一段曲线。反正CPU 已经说是坏的了,不管这么多了。

拆了CPU ,找了一个集显烧了的CPU 换上试下。结果故障一模一样。难道没焊好,取下来,看了一下,焊的很漂亮啊,再焊一次。故障还是一样。看了一下图纸CPU供电芯片为NCP81215D,但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好像没有D.于是换了一个NCP81215 换上。故障依旧。

难道是之前修过,上家把芯片换错了?仔细对比两个芯片的引脚图。

除了PWM1 的电阻不一样,好像没什么大的区别。既然差不多,我直接改了VBOOT的启动电压,当时想着大不了冒烟吧,把可调电源电流调低一点。
开机后,电流可以到1 安左右,CPU 供电1.05v,测试所有的管子都有PWM 波形。那CPU 的供电电路应该是没问题了的。把VBOOT 的电阻改回原值。然后按照厂家的时序乱量了一遍。

这几个电压都是正常的。
然后就用示波器去量一下波形,发现24M波形居然没有。风枪吹了一下,发现晶振居然裂了。

直接换一个晶振。然后再次开机,电脑就能开机了。

NCP81215D和NCP81215能不能代换,我不确定,以上改VBOOT 电压,属实是想不到其它办法来测试芯片好坏,Vboot 正常,也不能代表芯片或CPU 的SVID 正常。
特别声明,如果改VBOOT 电压,导致问题扩大或者主板无法修复,与本人无关。本人只是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上传一下备份的BIOS ,应该是别人之前刷过的。

网友:
不错。。。不错。。。大受启发

网友:
也是很曲折的过程,其实有些简单的故障但是反而很难找到原因。。

网友:
也太坑了

网友A:
震惊,晶振也会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惊,晶振也会爆开

CPU有划痕,24M晶振爆开可以推测是人为的,可能是拆开清灰太暴力了,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
楼主多发些疑难杂症的故障好让我们长长见识

网友:
人为破坏,,,,

网友:
这技术含量高啊  电路手工  都强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B:
修的不错,不过我就想问下,改VBOOT 电压是怎么操作,改电阻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不过我就想问下,改VBOOT 电压是怎么操作,改电阻大小?

把原来的电阻拆了,改成厂家设定值。具体看芯片厂家数据手册。编程式的,这个方法没用的。

网友:
哈哈  误杀很难受的

网友:
晶振都能坏。。

网友:
又多了一个好的CPU,楼主的焊工确实很棒,没有产生二次故障!

网友C:
CPU这么反复焊接不会坏吗,我焊io什么的都生怕坏了,我用的是快克2008,405度,60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这么反复焊接不会坏吗,我焊io什么的都生怕坏了,我用的是快克2008,405度,60风。

2008是旋风

网友:
这vboot怎么改的

网友(2024-06-13):
晶震坏了吗                           。。。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CPU坏的

网友D(2024-09-22):
技术不错,一个晶振还真不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一个晶振还真不好查出来

当时没想到,这种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LA-F552P 图纸  点位   BIOS     全套齐全

Compal LA-F552P Dell Alienware 15 R4 Alienware 17 R5.pdf

LA-F552P Dell Alienware 15 R4 Alienware 17 R5 点位.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