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淘宝买的雷神911plus LOGO板号6-71-V15K0-D02秒亮

楼主(2024-05-14):
淘宝买的雷神911plus LOGO板号6-71-V15K0-D02秒亮 leishen6-71-V15K0-D02

网友:
WO XIA ZI SISI

网友(2024-07-30):
为什么我刷完进系统1分钟不到就掉电

网友:
收藏备用,备用

网友A(2025-03-03):
好的,可以点亮,改了下fpf锁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5-09-08):
引用 网友A:
好的,可以点亮,改了下fpf锁就可以用了

FPF锁是啥 怎么改

网友A:
用fit,就是一个熔断锁,会锁桥

网友(2026-04-09):
引用 网友A:
用fit,就是一个熔断锁,会锁桥

大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