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显卡花屏重值完了一装显卡显

楼主(2024-05-14):
拯救者显卡花屏
重值完了一装显卡 显存显卡就短路 拆下来就没事 显卡是好的

网友A:
修这种灌黑胶的显卡,不是一般的维修人员修的了的,第一,取下来时,要火候掌握好,才可能会不掉点或少掉点,第二,这种高性能的显卡,必须要显卡和显存全部都用无铅锡球,一说无铅锡球,维修的都知道,不好搞,可以说,市面上维修,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是用的锡桨或有铅锡球,所以,导致修了之后,再返修,返修了之后,再到下一家修 ,无休止的循环,就像修台式机显卡一样的,用锡桨或有铅锡球修了之后,高负载  发热量特别大的游戏,只能中午玩,早晚会出事,

网友B:
你这估计要把显存也拆下来,这个显卡跟显存灌黑胶的,可能你拆的时候显存爆锡了,我上次修的一个Y7000,显卡1650,也是爆锡,显存供电直接短路,好在只有4颗显存,全部重做了

网友B:
显卡拆下来后显存供电就不短路了吗?你要是显卡确定好的,焊上去的时候方向也对,那么你只能把显存都拆了,然后把显卡焊上去,绝对就不短了,然后一个一个显存装,装好冷却了再量,不短了再装下一个

网友:
这么大个的显卡,很重的。锡一融化就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灌黑胶的显卡,不是一般的维修人员修的了的,第一,取下来时,要火候掌握好,才可能会不掉点或少掉点,第二,这种高性能的显卡,必须要显卡和显存全部都用无铅锡球,一说无铅锡球,维修的都知道,不好搞,可以说,市面上维修,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是用的锡桨或有铅锡球,所以,导致修了之后,再返修,返修了之后,再到下一家修 ,无休止的循环,就像修台式机显卡一样的,用锡桨或有铅锡球修了之后,高负载  发热量特别大的游戏,只能中午玩,早晚会出事,

修过几台了已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估计要把显存也拆下来,这个显卡跟显存灌黑胶的,可能你拆的时候显存爆锡了,我上次修的一个Y7000,显卡1650,也是爆锡,显存供电直接短路,好在只有4颗显存,全部重做了

显存早就重值了 现在是装上显卡显存显卡都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拆下来后显存供电就不短路了吗?你要是显卡确定好的,焊上去的时候方向也对,那么你只能把显存都拆了,然后把显卡焊上去,绝对就不短了,然后一个一个显存装,装好冷却了再量,不短了再装下一个

这么麻烦 本来是一颗报错 结果拆的时候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存早就重值了 现在是装上显卡显存显卡都短

还能有这事情?不合理啊,一开始就是花屏对不对?不存在短路,你显卡要是确定好的,那么不装显存单独装显卡也短路的话就要从自身找找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麻烦 本来是一颗报错 结果拆的时候爆了

灌黑胶的就是这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有这事情?不合理啊,一开始就是花屏对不对?不存在短路,你显卡要是确定好的,那么不装显存单独装显卡也短路的话就要从自身找找问题了

确实不合理啊 显卡好的我还换了两个 一装上就短路  拆下来不短 按道理不该这样啊 之前修过2060   1650 1660ti都干过 就这个不知道咋回
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黑胶的就是这样的呀

刚才我把显卡显存全拆了重新来了一遍白搭。不搞了

网友:
锡球短路了把

网友:
几台只是练手,没有三五十台以上的经历,说明还得继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