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电压偏低,0.77v只有一半

楼主(2024-05-14):
gtx1060显存供电烧了,换新的管子和芯片还有电感,基准脚7脚电压0.77v(换过分压电阻),8脚2v,3脚开启3.3v,开机后供电电压低,只有0.77v怎么回事,只有一半的电压,装一个电感电感这边有0.77v没装电感那边有1.09v,是不是显存挂了会导致供电电压低,显存阻值35欧左右电阻档测红笔接地
芯片
开启
App

网友:
发现这个主板此处供电芯片的外围控制电路阻值和图纸上的不一样,晕,图纸的pr134是19.6k在板电阻值15k,pr77在板0欧,图纸2.2k,pr112在板78k图纸47k,pr526和pr113分压阻值也和图纸不一样,我自己都不记得了,113好像是0欧,pr526我不记得了,pr117主板是没有装的,但是图纸上是20k,还有pr118在板是0欧,图纸是24.3k,真是坑啊,有没有人有同款主板,帮我测试一下526和113阻值,理论上VREFIN应该是等于输出电压1.35v才对

网友:
526是40.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