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4-05-14):
战神XT6 板号6-71-NK500-D02
机拿来是烧了CPU 供电集显管子 换完芯片不断路,能触发,电流0.18左右 没CPU 供电,CPU 换过。主芯片2979A 换过  全新没程序带程序的都试过。47脚1.1V 应该算正常, 没头绪了。 来个师傅接招。快递发你修 ,有意联系18079990556

网友A:
台式机CPU 用台式机主板测试一下。这个不出CPU供电,0。18 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机型显卡供电要桥满足条件,才会出。

网友:
这个机型显卡供电要桥满足条件,才会出。

一叶知秋9227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蓝天主板 哪淘来的点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CPU 用台式机主板测试一下。这个不出CPU供电,0。18 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机型显卡供电要桥满足条件, ...

大哥帮忙修下 板发你

网友:
大概率cpu问题 2979a也有可能

网友:
要你满足桥,,,,,,,,,,,,

网友:
发到龙芯杨总那去,这个芯片只能用料板上的,某宝上的不行,我上次一样的板,被害死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秒杀,通病都不知道吗?研究怎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秒杀,通病都不知道吗?研究怎么费劲,

大哥求教。 好了100大洋奉上

网友:
cpu  烧了没

网友:
好大的板子  神舟台式机CPU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量一量2979A周围的电阻,看有没有阻值变大的

网友:
这CPU 供电  分压电阻 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