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PGK7 深海幽灵Z2-R 屏有时候黑屏

楼主(2024-05-14):
MBPGK7  深海幽灵Z2-R  有时候出现开机显示后马上屏是黑的,键盘灯是有反应,但内屏不显示,后拆开,直接更换了PS1 装起来试还是会这样,有时候很久都没有问题,   后又把旁边的PS2 也换了,LID  SW1 拆掉 再测试,还是出来这种情况,黑屏测试到
+VIN_LCD 为0V,正常为19V  +3.3V_LCD   这个也是为0V,正常时候为3.3V,怪了,怎么连主供电都没有呢,

两个供电都同时不输出,应该是由那里有问题来控制的,这种情况估计 直接弄个电压过去,也不行。 有那边高手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都是保险烧,或者没有电压过去,直接 飞线过去就能解决

网友:
这型号屏幕坏的概率也不小 换个屏试试

网友:
那就要看是不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