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投影改光源,大家看看chatgpt4给的方案靠谱吗?

楼主(2024-05-14):
奥图码的机器、拆机之后发现短接LAMP_ERR和GND不能过自检,无法开机网上没找到解决方法、chatgpt4给的绕过点灯板的方案、
让短接LAMP_ERR和GND,剩下的连个10K的电阻接个电源
大家觉得靠谱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A:
你是想改什么样的光源?

网友B:
投影这块好像在迅维交流的很少。就有点技术壁垒的感觉。

网友C(2024-06-15):
这种投影有图纸吗??

网友:
只是改一下线路,绕过CPU检测,判断高压板还是灯泡故障。不需要线路图的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改什么样的光源?

点阵LED?或者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影这块好像在迅维交流的很少。就有点技术壁垒的感觉。

嗯,本就是小众的。
这几年新兴智能,高集成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投影有图纸吗??

几乎没有,有的也是20年前的极个别。F盘里就三五张。

网友:
改完光,还有焦距、散热等着呢

网友:
吃饱了撑的折腾着干嘛先画图

网友(2024-09-26):
改成功了吗,颜色亮度怎么样

网友(2024-11-16):
会修投影的人不多。。。。。。。。。

网友:
主要是用的人少。